模块化编程求助

楼主(2012-04-30):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了以下问题:
main.c内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croAndCont.h"
#include "led.h"

void main()
{
        timer0_initial();

        while(1)
        {
                 led_change_state();
        }
}

timer.h内容:
#ifndef _timer_h_
        #define _timer_h_

extern system_time_1s;
extern void timer0_initial(void);

#endif

timer.c内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croAndCont.h"

uchar system_time_1s=0;
static uchar temp=0;

void timer0_initial()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ET0=1;                 //定时器开中断
        TR0=1;
}

编译连接后出现警告:

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给点提示。

网友:
timer.c内容:

注释掉 #include "timer.h"

楼主: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大侠,试过了。
还是有同样的警告。

网友:
这个不是错误只是警告而已,不用理他;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警告。

网友A:
警告一:在main模块有未定义外部符号timer0_initial

楼主你有没有把添加timer.c 文件到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一:在main模块有未定义外部符号timer0_initial

楼主你有没有把添加timer.c 文件到工程了 ...

就是你说的原因,
我把这茬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