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摇摇棒,烧坏了14个IO口

楼主(2012-04-30):
也不是没事儿做,但就不想做当前的事儿,于是就网上找了资料做了个最简单的摇摇棒,直接电源接LED再加个100欧姆的电阻到STC89C52RC的io口。
做好后,摇了一天没事儿。第二天就只有两个灯还亮了。。。。后悔没有用三极管驱动啊!

网友:
嘿嘿,換個芯片加驅動吧。

网友:
什么原因啊

网友:
100欧太小

网友:
100欧姆太小

网友:
100r。。。少说330r啊。。。
换成1k的保证你不坏

网友:
680 510  330  1k  表示无压力。

100欧姆 ,你要类似 51 啊。   stc 皮还不够厚。 估计atmel的能挺住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
STC89C52RC的驱动能力不够大
没有资料上吹嘘的那么大

网友:
一般led压降在2V左右,100欧姆电阻,电流有30mA!

网友:
是有点大了,不过你确定是IO坏了?30MA,LED很亮了。我一般用330的,如果要求亮度高,我就用164了,还省IO呢。

网友:
学单片机初期,试过用2节电池供电,好像没用限流电阻,竟然无事,现在想想很可怕

网友:
呵呵,如果你是用PIC系列的单片机,那么,烧坏的就有可能不是单片机的I/O口了,而是LED了。PIC系列的单片机驱动能力很强哦。

网友:
楼主应该算一算电流的啊。100偶的电阻,倒是用在拉电流上可以使。
我就做了一个,但是很是失败,但是没有意识到拉电流和灌电流。结果,做出来一个POV LED是拉电流的,一点也不亮,必须在关灯的情况下才可以欣赏。

楼主:
对不起大家!
我查了一天,最后把单片机拿下来试了端口没烧,但一插上去就是只有两个灯很亮,其他的只是微弱的亮,开始百思不得其解,后面继续弄,突然想到会不会是焊接的问题,就一个一个的试了看,发现是我用的那个免刮漆包线的问题,有部分短路了,一气之下,全部扯掉,用排线焊了,一切恢复正常。额,,,,,通过这件事儿,让我学到了做事要耐心不要急躁,要怀疑自己,才能找出问题。
开始时,我急躁了,现在想想觉得自己好笨,唉,要慢慢熬啊!

以下是参考别人的程序,自己改了一点,做出的效果和代码:

/**********************************************************
名称:LED摇摇棒64*16像素自适应速度
说明:外中断方式INT0显示;取模方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纵向8点下高位
**********************************************************/
#include"STC89.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外部接口定义**********/
#define  data1  P1         //16位数据低8位
#define  data2  P2         //16位数据高8位
#define  KEY    P34  //定义画面切换按键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long int TimeCount=0;         //定时器单位时间计数
unsigned int      DelayN=80;           //延时临时计数
unsigned int      DelayTime=80;        //每次延时的周期个数

unsigned char KY;       //计数开关
unsigned char disp;     //显示汉字指针
unsigned char pic=0;        //按键次数;
unsigned char num=0;    //中断次数

uchar code love[] = {         //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E,0x3F,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F,
        0x04,0x10,0x02,0x20,0x02,0x20,0x02,0x20,
        0x02,0x20,0x04,0x10,0xF8,0x0F,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E,0x07,0x00,0x08,
        0x00,0x10,0x00,0x20,0x00,0x20,0x00,0x10,
        0x00,0x08,0xFE,0x07,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FE,0x3F,0x82,0x20,0x82,0x20,

        0x82,0x20,0x82,0x20,0x82,0x20,0x82,0x20,
        0x82,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LOVE*/
};

uchar code loveyou[] = {        //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78,0x00,0xFC,0x00,0xFE,0x01,0xFE,0x03,
        0xFE,0x07,0xFE,0x0F,0xFE,0x1F,0xFC,0x3F,

        0xF8,0x7F,0xFC,0x3F,0xFE,0x1F,0xFE,0x0F,
        0xFE,0x07,0xFE,0x03,0xFE,0x01,0xFC,0x00,
        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心形图案*/
};

uchar code hehe[] = {                //64*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
        0x40,0x01,0xC0,0x01,0x00,0x00,0x00,0x00,

        0xF0,0x0F,0x08,0x10,0x04,0x20,0x00,0x00,
        0x00,0x00,0xF0,0x3F,0x08,0x00,0x04,0x00,
        0x04,0x00,0x04,0x00,0x08,0x00,0xF0,0x3F,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00,
        0x00,0x00,0xF0,0x3F,0x08,0x00,0x04,0x00,
        0x04,0x00,0x04,0x00,0x08,0x00,0xF0,0x3F,
        0x00,0x00,0x00,0x00,0x04,0x20,0x08,0x10,

        0xF0,0x0F,0x00,0x00,0x00,0x00,0xC0,0x01,
        0x40,0x01,0xC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呵呵o(∩_∩)o图案*/
};

unsigned char code hanzi[] = {          //64*16
//-- 欢 --
      0x04,0x10,0x34,0x08,0xC4,0x06,0x04,0x01,
      0xC4,0x82,0x3C,0x8C,0x20,0x40,0x10,0x30,
      0x0F,0x0C,0xE8,0x03,0x08,0x0C,0x08,0x10,
      0x28,0x60,0x18,0xC0,0x00,0x40,0x00,0x00,
//-- 迎 --
      0x40,0x00,0x42,0x40,0x44,0x20,0xC8,0x1F,
      0x00,0x20,0xFC,0x47,0x04,0x42,0x02,0x41,
      0x82,0x40,0xFC,0x7F,0x04,0x40,0x04,0x42,
      0x04,0x44,0xFE,0x63,0x04,0x20,0x00,0x00,
//-- 使 --
      0x40,0x00,0x20,0x00,0xF8,0xFF,0x07,0x00,
      0x04,0x80,0xF4,0x43,0x14,0x45,0x14,0x29,
      0x14,0x19,0xFF,0x17,0x14,0x21,0x14,0x21,
      0x14,0x41,0xF6,0xC3,0x04,0x40,0x00,0x00,
//-- 用 --
      0x00,0x80,0x00,0x60,0xFE,0x1F,0x22,0x02,
      0x22,0x02,0x22,0x02,0x22,0x02,0xFE,0x7F,
      0x22,0x02,0x22,0x02,0x22,0x42,0x22,0x82,
      0xFF,0x7F,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 神 --
      0x08,0x01,0x88,0x00,0x49,0x00,0xEE,0xFF,
      0x58,0x00,0x88,0x00,0x00,0x00,0xF8,0x1F,
      0x88,0x08,0x88,0x08,0xFF,0xFF,0x88,0x08,
      0x88,0x08,0xFC,0x1F,0x08,0x00,0x00,0x00,
//-- 奇 --
      0x40,0x00,0x40,0x00,0x44,0x00,0x44,0x3E,
      0x64,0x12,0x54,0x12,0x4C,0x12,0x47,0x12,
      0x4C,0x3F,0x54,0x42,0x74,0x80,0xC6,0x7F,
      0x44,0x00,0x60,0x00,0x40,0x00,0x00,0x00,
//-- 魔 --
      0x00,0x40,0x00,0x30,0xFE,0x8F,0x4A,0x80,
      0xAA,0x5F,0x9A,0x4A,0xFE,0x2A,0xAA,0x1A,
      0xCB,0x0F,0xAA,0x7A,0xFE,0x8A,0x9A,0xAA,
      0xAA,0x8F,0x6B,0x80,0x22,0xE0,0x00,0x00,
//-- 幻 --
      0x80,0x20,0xC0,0x30,0xA0,0x28,0x98,0x24,
      0x87,0x22,0x80,0x21,0xC4,0x30,0x04,0x60,
      0x04,0x00,0x04,0x20,0x04,0x40,0x04,0x80,
      0x04,0x40,0xFE,0x3F,0x04,0x00,0x00,0x00,
//-- 摇 --
      0x10,0x02,0x10,0x42,0x10,0x81,0xFF,0x7F,
      0x90,0x04,0x54,0x05,0xCC,0xF4,0xB4,0x44,
      0x84,0x44,0xBC,0x7F,0x82,0x44,0xA2,0x44,
      0x9B,0xF4,0x82,0x06,0x00,0x04,0x00,0x00,
//-- 摇 --
      0x10,0x02,0x10,0x42,0x10,0x81,0xFF,0x7F,
      0x90,0x04,0x54,0x05,0xCC,0xF4,0xB4,0x44,
      0x84,0x44,0xBC,0x7F,0x82,0x44,0xA2,0x44,
      0x9B,0xF4,0x82,0x06,0x00,0x04,0x00,0x00,
//-- 棒 --
      0x10,0x04,0x10,0x03,0xD0,0x00,0xFF,0xFF,
      0x90,0x00,0x54,0x05,0x44,0x12,0xD4,0x15,
      0x74,0x14,0x5F,0xFF,0xD4,0x14,0x54,0x15,
      0x56,0x12,0x44,0x06,0x40,0x02,0x00,0x00,
//--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C,0x10,0xFE,0x3B,
      0xFE,0x3B,0x7C,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GB_16[] =          //64*16数据表
{
//"欢",
          0x04,0x10,0x34,0x08,0xC4,0x06,0x04,0x01,
      0xC4,0x82,0x3C,0x8C,0x20,0x40,0x10,0x30,
      0x0F,0x0C,0xE8,0x03,0x08,0x0C,0x08,0x10,
      0x28,0x60,0x18,0xC0,0x00,0x40,0x00,0x00,

//"迎",
          0x40,0x00,0x42,0x40,0x44,0x20,0xC8,0x1F,
      0x00,0x20,0xFC,0x47,0x04,0x42,0x02,0x41,
      0x82,0x40,0xFC,0x7F,0x04,0x40,0x04,0x42,
      0x04,0x44,0xFE,0x63,0x04,0x20,0x00,0x00,

//"您",
          0x40,0x40,0x20,0x30,0x10,0x00,0xFC,0x77,
      0x23,0x80,0x10,0x81,0x8C,0x88,0x67,0x92,
      0x04,0xB4,0xF4,0x83,0x04,0x80,0x44,0xE0,
      0x94,0x00,0x8C,0x11,0x00,0x6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C,0x10,0xFE,0x3B,
      0xFE,0x3B,0x7C,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欢",
          0x04,0x10,0x34,0x08,0xC4,0x06,0x04,0x01,
      0xC4,0x82,0x3C,0x8C,0x20,0x40,0x10,0x30,
      0x0F,0x0C,0xE8,0x03,0x08,0x0C,0x08,0x10,
      0x28,0x60,0x18,0xC0,0x00,0x40,0x00,0x00,

//"迎",
          0x40,0x00,0x42,0x40,0x44,0x20,0xC8,0x1F,
      0x00,0x20,0xFC,0x47,0x04,0x42,0x02,0x41,
      0x82,0x40,0xFC,0x7F,0x04,0x40,0x04,0x42,
      0x04,0x44,0xFE,0x63,0x04,0x20,0x00,0x00,

//"您",
          0x40,0x40,0x20,0x30,0x10,0x00,0xFC,0x77,
      0x23,0x80,0x10,0x81,0x8C,0x88,0x67,0x92,
      0x04,0xB4,0xF4,0x83,0x04,0x80,0x44,0xE0,
      0x94,0x00,0x8C,0x11,0x00,0x6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C,0x10,0xFE,0x3B,
      0xFE,0x3B,0x7C,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你",
          0x40,0x00,0x20,0x00,0xF8,0xFF,0x07,0x00,
      0x40,0x00,0x20,0x08,0x18,0x04,0x0F,0x43,
      0x08,0x80,0xC8,0x7F,0x08,0x00,0x08,0x01,
      0x28,0x06,0x18,0x0C,0x00,0x00,0x00,0x00,

//"好",
          0x10,0x40,0x10,0x22,0xF0,0x15,0x1F,0x08,
      0x10,0x14,0xF0,0x63,0x80,0x00,0x82,0x00,
      0x82,0x40,0x82,0x80,0xE2,0x7F,0x92,0x00,
      0x8A,0x00,0xC6,0x00,0x80,0x00,0x00,0x00,

//"吗",
          0x00,0x00,0xFC,0x1F,0x04,0x08,0x04,0x08,
      0xFE,0x1F,0x04,0x08,0x02,0x08,0xFA,0x09,
      0x02,0x09,0x02,0x09,0x02,0x0D,0xFF,0x49,
      0x02,0x81,0x80,0x7F,0x00,0x01,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38,0x00,
      0x28,0x00,0x04,0x00,0x04,0x20,0x04,0x70,
      0x84,0x73,0x84,0x21,0xC4,0x00,0x4C,0x00,
      0x78,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 汉字表:

unsigned char code GB_161[] =          // 数据表
{
//"欢",
          0x04,0x10,0x34,0x08,0xC4,0x06,0x04,0x01,
      0xC4,0x82,0x3C,0x8C,0x20,0x40,0x10,0x30,
      0x0F,0x0C,0xE8,0x03,0x08,0x0C,0x08,0x10,
      0x28,0x60,0x18,0xC0,0x00,0x40,0x00,0x00,

//"迎",
          0x40,0x00,0x42,0x40,0x44,0x20,0xC8,0x1F,
      0x00,0x20,0xFC,0x47,0x04,0x42,0x02,0x41,
      0x82,0x40,0xFC,0x7F,0x04,0x40,0x04,0x42,
      0x04,0x44,0xFE,0x63,0x04,0x20,0x00,0x00,

//"您",
          0x40,0x40,0x20,0x30,0x10,0x00,0xFC,0x77,
      0x23,0x80,0x10,0x81,0x8C,0x88,0x67,0x92,
      0x04,0xB4,0xF4,0x83,0x04,0x80,0x44,0xE0,
      0x94,0x00,0x8C,0x11,0x00,0x6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C,0x10,0xFE,0x3B,
      0xFE,0x3B,0x7C,0x1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子程序声明**********/
/*****函数声明*****/
void SysInit(void);

void display1(void);
void display2(void);
void display3(void);
void display4(void);
void DelayUs(uint N);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void display_lzd(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pic(unsigned char code *pic);        //显示16*16点阵图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ysInit();
        display_pic(GB_16);
        while(1)     //主程序中只检测按键
        {
                if(KEY==0)     //画面切换键按下
                {
                   DelayUs(5000);        //按键去抖处理
                   if(KEY==0)
                   {
                          pic++;
                          if(pic >= 5)
                            {pic = 0;}
                          while(KEY == 0);//等待按键释放
                   }
            }
         };
}
/*****外部中断0 服务程序*****/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使用外部中断0
{
    KY=~KY;
        if(KY==0)
        {
                  num++;     //计算中断次数
          }
        if(TimeCount<800) return; //中断去抖4500
    data1=0xff;              //清显示
        data2=0xff;
    DelayTime=TimeCount/200;//设定每次延时时钟周期数=总时间/(16列*2组*1个字)640
    TimeCount=0;                        //延时周期计数清零
    delay(70);                //延时20列

    //display_pic(GB_16);    //显示一个16*16的字或图片
        display();
        //display_lzd();
    data1=0xff;
        data2=0xff;
    while(P32==1);//每个摇动来回水银开关会在摆幅两端分别产生下降沿中断,
                          //只提取其中一次(从左向右摇才显示),根据自己的硬件结构调整是等于0或1
}
/***定时器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
    TimeCount++;
    if (DelayN!=0)
            DelayN--;
}
void SysInit(void)
{
        IT0=1;
        EX0=1;   //下降沿中断

        IP=0x02;           //设置中断优先级,T0高优先级
        TMOD=0x02;           //定时器0方式2,8位重装载
        TH0=0x8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L0=0x80;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中断
        KY=0;
}

/************************************************************/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for(x=0; x<=N;x++);
}
/*********自适应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for(;n>0;n--)
        {
           DelayN=DelayTime;
           while (DelayN);
        }
}

/*********显示内容选择子程序**********/
void display(void)
{
   switch(pic)      //选择画面
   {
   case 0:{display1();}break;
   case 1:{display2();}break;
   case 2:{display3();}break;
   case 3:{display4();}break;
   case 4:{display_lzd();}break;
   default:{display1();}
  }
}
/*********图片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_pic(unsigned char code *pic)        //显示16*16点阵图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P1=~pic[i*2];
                     P2=~pic[i*2+1];
                delay(1);
                }
}
/*****显示(汉字)*****/
void display_lzd(void)
{
         uchar i;
         if(num>10){disp++;num=0;}  //12个汉字分为3次显示完(每次显示4个),每中断10次切换
         if(disp>2)disp=0;

         for(i=0;i<64;i++)
         {
             P1=~GB_16[disp*128+i*2];
             P2=~GB_16[disp*128+i*2+1];
                 delay(1);
         }
}

/*****显示子程序1(汉字)*****/
void display1(void)
{
         uchar i;
         if(num>10)
         {disp++;num=0;}     //12个汉字分为3次显示完(每次显示4个),每中断10次切换
         if(disp>2)
         {disp=0;}
         for(i=0;i<64;i++)
         {
             P1=~hanzi[disp*128+i*2];
             P2=~hanzi[disp*128+i*2+1];
                 delay(1);
         }
}
/*****显示子程序2(LOVE)*****/
void display2(void)
{
         uchar i;
         for(i=0;i<64;i++)
         {
             P1=~love[i*2];
             P2=~love[i*2+1];
                 delay(1);
         }
}
/*****显示子程序3(心形图案)*****/
void display3(void)
{
         uchar i;
         for(i=0;i<64;i++)
         {
             P1=~loveyou[i*2];
             P2=~loveyou[i*2+1];
                 delay(1);
         }
}
/*****显示子程序4(呵呵o(∩_∩)o图案)*****/
void display4(void)
{
         uchar i;
         for(i=0;i<64;i++)
         {
             P1=~hehe[i*2];
             P2=~hehe[i*2+1];
                 delay(1);
         }
}
效果图:

网友:
很不错……

一般的51说是输出50mA,实际的话即使对半也是25mA,LED一般的电流是15mA左右

网友:
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免刮漆包线,第一,线太细,0.05mm线径,电阻大得惊人,用于微安级超低频信号还行,接个LED都有可能烧坏;第二,真的免刮?不是的,烙铁温度不够是烫不掉漆的。我现在就用普通线,最细我用0.15mm,再细就没有实际价值了,然后烙铁开325度就够了,把漆包线头往一坨锡里一插,5-10秒之后漆基本就全掉了,剩下的就是晶莹的锡包铜了。焊接时一般我开300,开300锡氧化太快,但是开275不容易焊接,基本上是一放到器件上就没温度了。

网友(2013-01-27):
我是stc89c52rc想做个,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