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仿真器V2对芯片复位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2-04-30):
发现仿真器的SWD接口并没有接芯片的RESET引脚.

还有.发现仿真器占用了编程器的PC上的两个口.如果这两个口给钳位住电平,亦无法执行操作.如果某些程序占用了这两个口.应会出问题.

是BUG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占用了某些资源,当然会产生问题

比如以前的AVR,有人设计了复杂的复位线路,结果导致ISP也无 ...

是的.但一旦写入了类似的程序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锁死了.......

如果是这个仿真器有效利用了RESET引脚的话.按讲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一旦写入了类似的程序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锁死了.......

软件要使用SWD的引脚, 必须置位MCUCR寄存器里的SWDD标志位。
这样就禁止了SWD接口, 同时也禁止了调试接口。

如果下载了这样的固件, 又需要重新调试, 有两种方案:
1. 你可以手按复位键,同时用调试器的下载功能, 这样可以刷新固件。
2. 用ISP工具把里面的固件擦除后再经行调试。

第一种方法需要及时放开复位键, 所以成功率不是很高, 建议用第二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要使用SWD的引脚, 必须置位MCUCR寄存器里的SWDD标志位。
这样就禁止了SWD接口, 同时也禁止了调试接 ...

所以建议还是把调试器的RESET用上.这样比手工成功率高.在没有开放访问协议时,只能这样建议了...毕竟只是仿真器上多连一条线.固件上加几句话而已.但对用 户可能方便很多.(当然用户爱用不用.但仿真器应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建议还是把调试器的RESET用上.这样比手工成功率高.在没有开放访问协议时,只能这样建议了...毕竟只是 ...

LGT8F0XA被固件关闭SWD接口的目前只有通过ISP擦写是有效的, RESET持续拉低会进入ISP模式。

LGT以后的芯片已经考虑只保留一个SWD接口, 以后的SWD才会有RESE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