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自带的EEPROM库能访问LGT的EEPROM吗?

楼主(2012-04-30):
IAR自带的EEPROM库能访问LGT的EEPROM吗?
LGT与AVR访问EEPROM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稍有区别, LGT访问EEPROM方法比AVR的更简单一些。
对于写操作, LGT只需要给出地址和写的数据即可, 不需要用户管理擦除。
但对于读操作, LGT需要在写读标志位2个周期(两个NOP)后, 才可以读EEDR寄存器。

建议参考我们提供的示例程序。(LGT8F0XABSP)

网友B:
TO:楼上,AVR芯片的EEPROM是真实的EEPROM,不是那些用FLash来仿真的EEPROM的单片机,应该在写的过程不需要管理什么擦除的
LGT的应该也是真实的EEPROM吧

网友:
FLASH需要按扇区擦除。单片机内置EEPROM的少吧。

网友(2013-05-27):
引用 网友A:
稍有区别, LGT访问EEPROM方法比AVR的更简单一些。
对于写操作, LGT只需要给出地址和写的数据即可, 不需 ...

既然不一样,官方可否出一个IAR平台的eeprom库及例程?谢谢~~~

网友:
肯定不能。LGT的eepom就是以前总舵主猛批的假eeprom,它是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楼上,AVR芯片的EEPROM是真实的EEPROM,不是那些用FLash来仿真的EEPROM的单片机,应该在写的过程不需要管 ...

应该不是的,我们测试发现写入EEPROM的时间不确定。 又时会卡住比较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的,我们测试发现写入EEPROM的时间不确定。 又时会卡住比较长时间。  ...

确实不是纯eeprom,就是利用flash虚拟的,只不过LGT已经在硬件上实现了虚拟,不像其他芯片,还要靠软件来虚拟

网友D(2013-07-07):
那在读写EEPROM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用手册中的例程读写EEPROM,那里有一个死等待,如果读不出数据,会不会有可能一直卡死在那里了?是否需要设计一个超时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在读写EEPROM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用手册中的例程读写EEPROM,那里有一个死等待,如果读不出数 ...

1. 你说的应该是等待EEPE这个标志位吧, 硬件上是不会卡死的,可以放心不用做超时,除非你要超时做其他任务。
2. 只要在读E2PROM时加两个NOP, 完全可以不用去等EEPE这个标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你说的应该是等待EEPE这个标志位吧, 硬件上是不会卡死的,可以放心不用做超时,除非你要超时做其他任 ...

嗯,明白了。现在读写EEPROM暂时没遇到什么问题,只是担心有这么一回事。还有,如果连续读取一段数据,例如100字节,那么这是否要做超时保护了?EEPE位自动清了后,是否代表数据已经真实写到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