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LGT重写EEPROM库(IAR能直接用EEPROM关键字操作EEPROM)

楼主(2012-04-30):
文件直接加入到IAR工程。
没有仔细测试。

//IAR寄存器使用规则:
//R0-R3,R16-23,R30,R31  草稿寄存器
//R4-R7 R24-R27         存储寄存器 (R4-R7也可设置为为全局变量寄存器)
//R8-R15                全局变量寄存器

        PUBLIC  __eeput8_16
        PUBLIC  __eeput16_16
        PUBLIC  __eeput32_16

        PUBLIC  __eeget8_16
        PUBLIC  __eeget16_16
        PUBLIC  __eeget32_16

        //r16        data
        //r20:r21    addr
        RSEG    CODE:NOROOT(1)
__eeput8_16:
        ST      -Y,  R2        //保护寄存器R2
        IN      R2, 0x3F       //保护SREG
        CLI                    //关中断
??__eeput8_16_1:
        SBIC    0x1F, 0x01     //while(EECR & (1 << EEPE));
        RJMP    ??__eeput8_16_1
        OUT     0x22, R21      //EEARH=ADDR_H
        OUT     0x21, R20      //EEARL=ADDR_L
        OUT     0x20, R16      //EEDR=DATA
        SBI     0x1F, 0x02     //EECR |= (1 << EEMPE);
        SBI     0x1F, 0x01     //EECR |= (1 << EEPE);
        OUT     0x3F, R2       //恢复SREG
        LD      R2,   Y+       //恢复寄存器R2
        RET

        //r16:r17    data
        //r20:r21    addr
        RSEG    CODE:NOROOT(1)
__eeput16_16
        CALL    __eeput8_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MOV     R16,R17
        CALL    __eeput8_16
        RET

        //r16:r17:r18:r19    data
        //r20:r21            addr
        RSEG    CODE:NOROOT(1)
__eeput32_16
        CALL    __eeput8_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MOV     R16,R17
        CALL    __eeput8_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MOV     R16,R18
        CALL    __eeput8_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MOV     R16,R19
        CALL    __eeput8_16

        RET

        //r16        data
        //r20:r21    addr
        RSEG    CODE:NOROOT(1)
__eeget8_16:
??__eeget8_16_1:
        SBIC    0x1F, 0x01
        RJMP     ??__eeget8_16_1
        OUT     0x22, R21
        OUT     0x21, R20
        SBI     0x1F, 0x00
        NOP
        NOP
        IN      R16, 0x20
        RET

        //r16:17     data
        //r20:r21    addr
        RSEG    CODE:NOROOT(1)
__eeget16_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CALL    __eeget8_16
        MOV     R17,R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CALL    __eeget8_16
        RET

        //r16:17:R18:R19     data
        //r20:r21            addr
        RSEG    CODE:NOROOT(1)
__eeget32_16:
        SUBI    R20, HIGH(-3)
        SBCI    R21, LOW(-3)

        CALL    __eeget8_16
        MOV     R19,R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CALL    __eeget8_16
        MOV     R18,R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CALL    __eeget8_16
        MOV     R17,R16

        SUBI    R20, HIGH(1)
        SBCI    R21, LOW(1)
        CALL    __eeget8_16
        RET

        END

网友:
汇编写的,板凳啊

网友:
我也测试下了EEPROM 读写速度真的不是老妖产品所能比的

网友:
汇编!!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