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语句求助

楼主(2012-04-30):
下面的语句中,
sys_t1s是系统时钟1S的标志位,

        if(sys_t1s==0x01) //如果系统到达1s,则执行操作
        {
                if(P1==0xfe)
                {
                        P1=0xff;
                }
                else
                {
                        P1=0xfe;
                }
                sys_t1s=0x00;
        }

监视窗口如下:

系统无法进入IF语句中。

各位高手,困扰一天了,给点提示吧。

网友A:
main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呢?

main函数没问题,
就是这个IF语句进不去,
明明条件成立的,
就是不执行,
哎。

网友B:
不给完整的程序,人家怎么帮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给完整的程序,人家怎么帮你呢

这是全部代码。

网友C:
变量加volatile属性

网友D:
都放一个文件中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加volatile属性

大侠,能给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放一个文件中不行吗?》

为了结构清晰,程序模块化。
所以做成了头文件。

楼主: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判断不了?

网友B:
为啥不清中断标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清中断标志呢?

定时器不用手动清中断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不用手动清中断位吧?

刚看了下手册,确实不用手动清的,不太记得了,那就把变量加volatile属性试试,别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D:
试试吧volati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吧volatile

试过volatile,还是不行。
实在无语了,就把所有文件集中到一个文件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uchar sys_t1s=0;
uchar temp=0;

void timer0_initial(void)
{
    TMOD=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始值
    TL0=(65536-50000)%256;
    TR0=1 ;
    ET0=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始值
    TL0=(65536-50000)%256;

        if((temp++)>18)
        {
                sys_t1s=1;
                temp=0;
        }
        //TF0=0;
}

void led_changestate()
{

        if(sys_t1s==1)
        {
                if(P1==0xfe)
                {
                        P1=0xff;
                }
                else
                {
                        P1=0xfe;
                }
                sys_t1s=0;
        }
}

void main(void)
{
        P1=0xfe;
        timer0_initial();
        EA=1;

        while(1)
        {
                   led_changestate();
        }
}

测试成功。

看起来还是模块化中有点问题,
还在继续摸索ing。

谢谢各位大侠无私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手册,确实不用手动清的,不太记得了,那就把变量加volatile属性试试,别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

试过volatile,还是不行。
实在无语了,就把所有文件集中到一个文件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uchar sys_t1s=0;
uchar temp=0;

void timer0_initial(void)
{
    TMOD=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始值
    TL0=(65536-50000)%256;
    TR0=1 ;
    ET0=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始值
    TL0=(65536-50000)%256;

        if((temp++)>18)
        {
                sys_t1s=1;
                temp=0;
        }
        //TF0=0;
}

void led_changestate()
{

        if(sys_t1s==1)
        {
                if(P1==0xfe)
                {
                        P1=0xff;
                }
                else
                {
                        P1=0xfe;
                }
                sys_t1s=0;
        }
}

void main(void)
{
        P1=0xfe;
        timer0_initial();
        EA=1;

        while(1)
        {
                   led_changestate();
        }
}

测试成功。

看起来还是模块化中有点问题,
还在继续摸索ing。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能给解释一下吗?

如果是在中断中操作变量,需要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中断中操作变量,需要加保护

查了一下资料,大概了解了用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