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扫描程序,消抖处理

楼主(2012-04-30):
下面的按键检测程序有问题吗?还可不可以优化???
unsigned char Key_Value=0xFF,tmp;

Key_Value=KEY_PIN & ((1<<S1)|(1<<S2)|(1<<S3)|(1<<S4));//取得当前按键值,0,1,4,5位的值
if( Key_Value != ((1<<S1)|(1<<S2)|(1<<S3)|(1<<S4)) )//若是某一位为0,则表示有键按下
         {
        delay_nms(2);//先延时两ms,
                if( (KEY_PIN & ((1<<S1)|(1<<S2)|(1<<S3)|(1<<S4))) == Key_Value )//再次检测,如果还是为0,表示键确实已经按下,而不是抖动
                 {
                  Key_Value=KEY_PIN & ((1<<S1)|(1<<S2)|(1<<S3)|(1<<S4));//获取按键值
                  //NOP();
                    while(( KEY_PIN & ((1<<S1)|(1<<S2)|(1<<S3)|(1<<S4)) )!= ((1<<S1)|(1<<S2)|(1<<S3)|(1<<S4)));//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nms(1);
                             while(( KEY_PIN & ((1<<S1)|(1<<S2)|(1<<S3)|(1<<S4)) )!= ((1<<S1)|(1<<S2)|(1<<S3)|(1<<S4)));//等待按键松开
                     }
         }

return Key_Value;
     红色部分,为什么等待按键放开,还要判断两次,难道也类似于消除抖动?
   蓝色部分,延时2ms够不够?

网友A:
我讨厌按键扫描中用到延时

网友B:
1、根据你的实际电路尽量减少延时的时间
2、这个扫描可以用定时中断做,就不需要空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讨厌按键扫描中用到延时

可是为了消抖,不得不这样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据你的实际电路尽量减少延时的时间
2、这个扫描可以用定时中断做,就不需要空跑了 ...

用定时中断做按键扫描?怎么做?你是说延时用定时中断实现,这样比较准确吗?好像软件延时没有定时那么准确...

网友C: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B%E4%B8%89%E8%A1%8C
的确是。。程序里尽量少用延时函数,楼主看看上面的帖子,这种方法个人觉得不错。

放到中断处理也可以,不过我现在的情况一般不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8630&highlight=%E6%8C%89%E9%94%AE%2B%E4%B8%89%E ...

好的,谢谢~~

网友(2013-01-30):
按键扫描最好放到中断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讨厌按键扫描中用到延时

可以用计数的方式,扫描一次就计一次,看同样的按键计了多少次,超过一定的次数就认为是按键按下,这样就不用延时了

网友:
红色部分应该是对用户按下了按键后不放进行的处理。

网友:
红色部分也是为了去抖吧

网友:
我讨厌按键扫描中用到延时+1

网友:
方中断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