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_Circuit_Design_Suite_12_0 汉化包

楼主(2012-04-30):
NI_Circuit_Design_Suite_12_0汉化包
和谐工具

楼主:
试过OK,还有12.0版可以更新。更新完成后记得重启。

网友:
有空安装一个

网友A:
有没有12的安装包 啊

网友:
还能更新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12的安装包 啊

坛里有,搜一搜就有了

这是115的http://115.com/file/e74u25de#NI-Circuit-Design-Suite-12-0.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有,搜一搜就有了

这是115的http://115.com/file/e74u25de#NI-Circuit-Design-Suite-12-0.exe ...

thank you  thanks

网友:
支持一下,用时再下

网友B:
多谢楼主!楼主好人!我是小菜,麻烦楼主告诉我下怎么激活?我打开激活工具,请问怎么生成激活文件啊?
打开激活工具,(如图无标题2)然后点击“greate license file”之后出现了如图无标题1,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求大侠指教啊。我的试用期马上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楼主好人!我是小菜,麻烦楼主告诉我下怎么激活?我打开激活工具,请问怎么生成激活文件啊?
打 ...

激活:
1、运行“multisim12注册机.exe”
2、勾选multisim POWER PRO EDITION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ense file...会生成一个“**.lic”格式文件
勾选POWER PRO EDITIOND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ense file...会生成一个“**.lic”格式文件
注意:**.LIC文件名可以乱写,两个文件名不重复就可以了。(很多人激活不成功的原因)保存这两个文件时不要保存到默认的文件夹(会保存不了),随便存到另外一个文件夹,自己能找到就行了(下面要用到这两个文件)。
3、开始—>所有程序—>National Instruments—>NI License Manager->选项->安装许可文件**.LIC(两个文件点两次)。
完毕。
安装完成后可以更新
所有程序—>National Instruments—>NI UPDATE  SERV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活:
1、运行“multisim12注册机.exe”
2、勾选multisim POWER PRO EDITION直接点击下边的:Create lic ...

多谢楼主!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想用8550和8050三极管,但是这两个管子在库里找不到,在表里查到几个可以替换的管子也找不到。请问我跟怎么办呢?还有我想用互感线圈的话,比如我想用一个匝数比为10:1的线圈,我应该做如何操作?如果我想做一个10:2:1的线圈又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B:
还有TL431这个稳压模块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TL431这个稳压模块也找不到

网友B:
膜拜大神!看来我是菜的不行了!虚心学习!
再问个弱弱的问题,我做一个电池充电电路的仿真,开始用电感串联电阻代替充电电池,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感的电压不是固定的,一接通电路比较器采集到的电压是11V多!结果仿真失败。那么充电电池应该用什么元器件代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神!看来我是菜的不行了!虚心学习!
再问个弱弱的问题,我做一个电池充电电路的仿真,开始用电感串 ...

这个我没做过

网友:
恩,那依然谢谢你!我再找找资料啥的吧。

网友(2012-06-24):
支持一下,只安装了一个 l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有,搜一搜就有了

这是115的http://115.com/file/e74u25de#NI-Circuit-Design-Suite-12-0.exe ...

没有提取码

网友(2012-10-12):
引用 楼主:
坛里有,搜一搜就有了

这是115的http://115.com/file/e74u25de#NI-Circuit-Design-Suite-12-0.exe ...

没有提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