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室内光线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12-04-30):
之前用stc12c5a60s2做的一个室内光线自动控制系统。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光敏电阻采集各个方向的光强,通过ad采集,然后分析各个方向光线强弱,然后通过pwm控制不同的灯的亮度达到控制室内光线的自动平衡。
首先我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模型,就是一个光敏电阻和一个led灯。效果基本达到了,但是在光线的反馈调节上有些问题。就是通过ad采集led的光强,当led靠近ad时ad采集到的光强大,led变暗,当led变暗,ad采集的光强变弱,led又通过pwm变亮,感觉灯强一直在变动。通过设置ad值得梯度来控制led基本可以达到效果,但是感觉led有突变,不是线性。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
程序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datatype.h>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

                for(j=110;j>0;j--);

        }

}

void AD_init()

{

        P1ASF=BIT1;

        P1M0=BIT1;

        P1M1=BIT1;

        ADC_CONTR=0xe0;

//        AUXR1|=BIT2;  //ADC_RES高八位 ADC_RESL 低二位

}

int GET_AD()

{

                float offset;

                ADC_CONTR|=BIT7+BIT3;

                while(!ADC_CONTR&BIT4);

                offset=((float)ADC_RES*4+(float)(ADC_RESL%0x04)); //AD结果高8位左移2位,低2位不变,然后相加

                ADC_CONTR&=~BIT4;

                return(offset);

}

void Init_pwm()

{

        CCON=0;           //PCA初始化
        CL=0;          //PCA的16位计数器低八位
        CH=0;          //PCA的16位计数器高八位
        CMOD=0x00;        //选择系统时钟12为计数脉冲 f=sysclk/12,则Pwm的频率F=f/256

        CCAP0L=0x00;

        CCAP0H=0x00;  // 占空比控制
        PCA_PWM0=0x00; //占空比的第九位为0

        CCAPM0=0x42;  //允许P13作为PWM输出

        CR=1;         //启动PCA计数器
}

void SET_pwm(uchar n)

{

        CCAP0L=n;

        CCAP0H=n;

}

float AD_av()

{

        float a=0;

        uchar num;

        for(num=500;num>0;num--)

        {

                a+=GET_AD();

        }

        a/=500.0;

        a=a*5.0/1024; //原始电压值

        a=a*1000;//放大一千倍

        return(a);

}

void Display(uchar num ,uchar dat)

{

        uchar i;

        dula=0;

        P0=table[dat];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        i=i&(~((0x00)<<(num)));

//        P0=i;

    switch(num)

        {

                case 0:

                                P0=0xfe;

                                break;

                case 1:

                                P0=0xfd;

                                break;

                case 2:

                                P0=0xfb;

                                break;

                case 3 :

                                P0=0xf7;

                                break;

        }

        wela=1;

        wela=0;

        Delay(1);

        P0=0xff;

}

void Display_cl(float t)

{

        int i;

        i=(int)t/1000;

           Display(0,i);

        i=(int)t%1000/100;

        Display(1,i);

        i=(int)t%100/10;

        Display(2,i);

        i=(int)t%100%10;

        Display(3,i);

}

main()

{

        float b;

        uchar l=0;

        Init_pwm();

        AD_init();

        while(1)

        {

        b=AD_av();

        if(b<1550)

         {

        if(l<32)l++;

        else l--;

        }

    if(1500<b&&b<1600)

        {

        if(l<64)

         l++;

    else l--;

        }

    if(1550<b&&b<1650)

        {

        if(l<96) l++;

        else l--;

        }

    if(1600<b&&b<1700)

        {

        if(l<128) l++;

        else l--;

        }

    if(1650<b&&b<1750)

        {

        if(l<160) l++;

        else l--;

        }

        if(1700<b&&b<1800)

        {

        if(l<192) l++;

        else l--;

        }

        if(1750<b&&b<1850)

        {

        if(l<224) l++;

        else l--;

        }

        if(1800<b&&b<1950)

        {

        if(l<255)

        {l++;if(l>=255) l=255;}

        else l--;

        }

        if(b>1950) l=255;

        else  l--;

        SET_pwm(l);

        Display_cl(b);

        }

}

网友A:
AD采集进行滤波处理,而且不要一变化就马上就做出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进行滤波处理,而且不要一变化就马上就做出反应

你说的滤波是指?我对ad采样取了多次平均啊。效果不好

网友B:
加入PID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PID控制。

这个不会额、、只是在小车里面听说过pid算法。

网友B:
PID很简单,网上查查PID的资料,主要看看PID的算法,自己照着算法编程就可以了。

PID控制与应用环境无关,无论是小灯,还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都可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很简单,网上查查PID的资料,主要看看PID的算法,自己照着算法编程就可以了。

PID控制与应用环境无关, ...

谢谢,嘻嘻 试试

网友(2012-09-06):
实用价值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