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1KW的功放电路原理图!!!超强哦~~~

楼主(2012-04-30):
网上无意中搜到的,呵呵,1KW啊!很强悍的功放电路。贴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
看德不是很清晰咧

楼主:
呵呵,没办法,是从网上拷贝下来的。本来就不是很清楚。不过,你下载下来,用图片查看器,然后再稍微放大一点点,应该能看清楚的。

网友:
真的看的不是很清?有PDF版本不?希望共享,谢谢!

网友:
功率做大很容易,声音做好就难了

网友:
1KW

designed by someone who apparently knows nothing about SOA.

网友:
1KW,小意思啊。

网友:
前置放大--推动--功率管并联,,,无他

网友:
+- 90V哪来1KW呢

网友:
音响功放的功率不是P=UI,它的功率算法有点复杂。

网友:
8欧这个电压到不了1000W的。

网友:
8欧 不是指直流电阻。

网友(2012-06-09):
功率那么大 没什么用,实际 100W就够了
电源做大,多管并联,驱动加强,20000W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楼上更强大

网友:
看来玩音响的不多。。。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的确用的少,不过用处是你想象不到的大。。。

网友(2012-07-13):
粗略计算,4欧姆喇叭,峰值能到1000W

90^2 / 2*4 = 1012.5W

网友:
如果楼主用上面的图做出来了,可信度会更高一些

网友:
1kw 啥意思 不明白能有多少人听!

网友:
才1KW而已至于这么惊讶么。。。。。。至少一对2KW的箱子才勉强够得上户外演出用,更何况图上这个1KW也就是个虚标。。。。。。
而且这不是最最基本的功放电路么。。。。。。有啥强的。。。。。。管子多??呵呵。。。。。。光看看电源处理吧-_-#

网友:
而且好歹查一下功率管的安全工作区域啊擦。。。。。。额定连500W都到不了

网友:
最近想做一个IRS2092的。上1KW很轻松..............

网友:
没鸭梨,看着也不是很好的电路,拿几个安森美的管子堆出来的,声音肯定比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