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53B的电路接线困惑

楼主(2012-04-30):
看了VS1053B的Datasheet,它上面提供的图是xReset接100K到下拉,SPI未接上拉直接到MCU的。但是xReset是低电平有效的,我就有点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它不接上拉电阻呢。而它的SO本身是3态CMOS输出,按照理论是应该接上拉电阻才行的。可它什么都没接就直接接的MCU了。请问各位大侠如何看待此问题

网友(2012-07-04):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看这个。。。

正在啃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