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屏写入字符怎会占用2个字节??

楼主(2012-04-30):
网上淘的12864屏,型号为VG12864Z-GYY-G5    图片的第一行是以连续的方式写入16个字符,可以正确显示,第二行是以指定位置方式写入,但显示好像占用了2字节,我第1个字符写入位置为0xd0,第2个字符为0xd1,难道这样不对吗?

第一行写入代码:
           write_com(0xc0);//第一行开始地址为0xc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1[num]);//写第1行字符
                  }

第二行写入代码:
            write_char(table2[0],0,2);
         write_char(table2[0],1,2);

网友:
指定位置输入时
需要先把行、列、页的数据
写入12864

楼主:
已搅明白,原来每个地址是存放16位数据的,写同一个地址的字符时,需先写入高8位再写入低8位。如写地址命令0x80后,  再写入两个字符即可。

网友:
明白就好,这个不难的啊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用的是繁体字库的屏,怎样才能正确显示中文,我发觉显示的中文不是我想要的文字,用繁体输入法也不行,难道我要装一个繁体的系统进行中文输入。
我输入“电”但显示的是“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用的是繁体字库的屏,怎样才能正确显示中文,我发觉显示的中文不是我想要的 ...

那么要看看液晶字库地址编排      一般都是兼容的,繁体的可能需要加一个偏移地址

网友:
可以查找那个屏的资料,比如 所有显示汉字字符的码表。对应着汉字的码表,对比下试一试。

网友:
st7920的液晶???

如果是,那么它是以汉字符占位的,

楼主:
應該是字碼問題,我把C文件簡體字放到繁體系統的電腦上,里面的漢字顯示與12864屏顯示的一樣,所以用繁體字庫的屏時,需用能輸出BIG5字碼的輸入法進行中文輸入,我用的是万能五笔的外挂版,这个可以设定输出BIG5码.上一个正确显示的繁体版12864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