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您 讲一下定时器的问题,好多人都不明白

楼主(2012-05-01):
就是说:我们一般在使用单片机的时候都是用的外部晶振,对不对!
但是在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怎么使用内部晶振呢?和外部的有冲突么,比方说:我们要让单片机正常的工作,需要外部晶振!但是程序里面用到定时器,需要使用内部晶振
而且还要预分频,这个时候怎么选择晶振!还有如何选择内部的晶振1/2/4/8M

网友A:
这个学生代劳,不必惊动马老师。
首先批评一下楼主,怎么就不看书和手册呢。

定时器的时钟源来自主时钟或者引脚。
外部晶振、内部振荡、预分频,最后生成主时钟,AVR的mcu用熔丝位来选择。
AVR有的mcu用到RTC,外接晶振引脚被32768晶振占用,主时钟只好用内部RC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生代劳,不必惊动马老师。
首先批评一下楼主,怎么就不看书和手册呢。

这位仁兄,我想问一下,我在做一个万年历,我用的是外部时钟8M的晶振的来让单片机工作,但是又要定时器来扫描面DS1302的读写,这个定时器怎么使用内部时钟,怎么选取内部的晶振,可否具体一点讲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我想问一下,我在做一个万年历,我用的是外部时钟8M的晶振的来让单片机工作,但是又要定时器来 ...

定时器时钟一般来源于系统时钟,而系统时钟可以是内部RC或者外部晶振。你既然选择外部晶振,那你定时器时钟只能从外部时钟分频而来。具体看看手册吧,又不是英文的,中文看得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时钟一般来源于系统时钟,而系统时钟可以是内部RC或者外部晶振。你既然选择外部晶振,那你定时器时 ...

外部的不是不可以分频么?仁兄。手册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的不是不可以分频么?仁兄。手册就是这么说的

定时器是有分频寄存器的。拿Atmega8的定时器0来说,分频设置在TCCR0寄存器。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是有分频寄存器的。拿Atmega8的定时器0来说,分频设置在TCCR0寄存器。仔细看看手册吧 ...

你说的我更加不懂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更加不懂啦

楼主应该好好的看一下数据手册

前面的几位兄弟说的非常清楚了,无论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都提供了MCU工作的时钟,而这个时钟可以成为定时器的时钟!

在定时器里面又可以分频,这个可以称之为定时器的时间基准,通过比较匹配或者溢出,控制定时器间隔工作的时间!

你需要先做一下,LED 1S闪烁的实验,说了再多你还是不懂,需要动手实践!

网友C:
典型不研究实例和规格书的新人!

网友A:
“我在做一个万年历,我用的是外部时钟8M的晶振的来让单片机工作,但是又要定时器来扫描面DS1302的读写,这个定时器怎么使用内部时钟,怎么选取内部的晶振,可否具体一点讲一下”
你说这个,是程序调度问题。
但是,mcu的基本原理里面的基本时钟都搞不明白,要讲的就太多了……

你这个万年历没必要用外部8M晶振,内部RC就行了,先想办法点亮数码管,再按键,再学习DS1302的协议,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一个万年历,我用的是外部时钟8M的晶振的来让单片机工作,但是又要定时器来扫描面DS1302的读写,这 ...

不是啦!我就是被这个时钟给迷惑住啦!其他的我也会,我明白啦,谢谢大家耐心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不研究实例和规格书的新人!

谢谢批评,我会努力的

网友(2013-10-19):
楼上讲的很清楚,就是连我这样没有认真学习的人都看清楚了!使用外部晶振,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分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