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STM32+MP3+3.2寸LCD原理图SCH

楼主(2012-05-01):
下面是我打电话的程序

#include "gprs.h"
#include "LCD_Drive.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ouch.h"

extern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extern void Delay_Us(uint16_t time);
extern void Refreshes_Screen(void);
void gprs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x,y;
        for(x = 0;x<100;x++)
        for(y = 500; y>0;y--);

}
void GPRS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buf[256];
        printf("AT\r\n");
        GSM_getstr(buf);
        gprs_delay();
        printf("ATE0\r\n");
    GSM_getstr(buf);
        gprs_delay();
        printf("AT+CGMI\r\n");         //厂家信
        GSM_getstr(buf);
        gprs_delay();
        printf("AT+CGMM\r\n");         //获得模块标识
        GSM_getstr(buf);
        gprs_delay();
        printf("AT+CGMR\r\n");        //获得改订的软件版
        GSM_getstr(buf);
        gprs_delay();
        printf("AT+CGSN\r\n");//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
        GSM_getstr(buf);
        gprs_delay();
        printf("AT+CIMI\r\n");//获得IMSI
        GSM_getstr(buf);
        Disp_LCDString((240-sizeof("GPRS_INIT->OK")*8)/2,0,"GPRS_INIT->OK");
        if(buf[0] == 'O')
        gprs_delay();
}
unsigned char GPRS_GETNUM(void)
{
        unsigned char buf[256],num = 0;
        printf("拨号开始!!!");//获得IMSI
                while(1)
                {
                        if(Pen_Point.Key_Sta==Key_Down)//触摸屏被按下
                        {
                                Pen_Int_Set(0);                                //关闭中断
                                do
                                {
                                Convert_Pos();
                                Pen_Point.Key_Sta=Key_Up;
                                        if((Pen_Point.X0>=11) && (Pen_Point.X0 <= 73) && (Pen_Point.Y0>=53)&&(Pen_Point.Y0<=91))
                                        {
                                                  buf[num] = '1';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89) && (Pen_Point.X0 <= 154) && (Pen_Point.Y0>=53)&&(Pen_Point.Y0<=91))
                                        {
                                                  buf[num] = '2';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70) && (Pen_Point.X0 <= 231) && (Pen_Point.Y0>=53)&&(Pen_Point.Y0<=91))
                                        {
                                                  buf[num] = '3';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1) && (Pen_Point.X0 <= 73) && (Pen_Point.Y0>=102)&&(Pen_Point.Y0<=140))
                                        {
                                                  buf[num] = '4';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89) && (Pen_Point.X0 <= 154) && (Pen_Point.Y0>=102)&&(Pen_Point.Y0<=140))
                                        {
                                                  buf[num] = '5';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70) && (Pen_Point.X0 <= 231) && (Pen_Point.Y0>=102)&&(Pen_Point.Y0<=140))
                                        {
                                                  buf[num] = '6';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1) && (Pen_Point.X0 <= 73) && (Pen_Point.Y0>=151)&&(Pen_Point.Y0<=188))
                                        {
                                                  buf[num] = '7';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89) && (Pen_Point.X0 <= 154) && (Pen_Point.Y0>=102)&&(Pen_Point.Y0<=188))
                                        {
                                                  buf[num] = '8';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70) && (Pen_Point.X0 <= 231) && (Pen_Point.Y0>=102)&&(Pen_Point.Y0<=188))
                                        {
                                                  buf[num] = '9';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1) && (Pen_Point.X0 <= 73) && (Pen_Point.Y0>=201)&&(Pen_Point.Y0<=239))
                                        {
                                                  buf[num] = '*';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89) && (Pen_Point.X0 <= 154) && (Pen_Point.Y0>=201)&&(Pen_Point.Y0<=239))
                                        {
                                                  buf[num] = '0';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70) && (Pen_Point.X0 <= 231) && (Pen_Point.Y0>=201)&&(Pen_Point.Y0<=239))
                                        {
                                                  buf[num] = '#';
                                                  buf[num + 1]='\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num++;
                                        }
                                        else if((Pen_Point.X0>=11) && (Pen_Point.X0 <= 73) && (Pen_Point.Y0>=249)&&(Pen_Point.Y0<=287))
                                        {
                                                  printf("ATH\r\n");
                                                  num = 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6*8))/2,25,"nocall");
                                        }
                                        else if((Pen_Point.X0>=89) && (Pen_Point.X0 <= 154) && (Pen_Point.Y0>=249)&&(Pen_Point.Y0<=287))
                                        {
                                                  printf("ATD%s;\r\n",buf);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4*8))/2,25,"call");
                                                  buf[0]='\0';
                                                  num = 0;
                                        }
                                        else if((Pen_Point.X0>=170) && (Pen_Point.X0 <= 231) && (Pen_Point.Y0>=249)&&(Pen_Point.Y0<=287))
                                        {
                                                  num--;
                                                  buf[num]='\0';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                    ");
                                                  Disp_LCDString((240-(num*8))/2,25,buf);
                                        }
                                        Delay_Ms(400);
                                        GPIOC->ODR|=1<<5;    //PC5 上拉
                        }while(PEN==0);//如果PEN一直有效,则一直执行
                        Pen_Int_Set(1);//开启中断
                }
                else Delay_Ms(1);
//                if(Key==USER)//USER按下,则执行校准程序
//                {
//                        Clear_LCD(BlackColor);//清屏
//                    Touch_Adjust();  //屏幕校准
//                        Save_Adjdata();
//                        Refreshes_Screen();
//                }
        }
}

做了一套基于stm32的类似手机的小耍耍,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看,本来想弄个ucos上跑个系统但是一直没有空去弄如果感兴趣可以玩玩;
给大家上点图

楼主:
都跑去下载去了,咋没人回帖了

网友:
呵呵,不错的东西,顶一个...

网友:
上个实物图好吗?

网友:
木图木真相

网友:
我最近也在弄个这个,LZ如果上个图的话回帖的人就会多点的吧

网友:
上个实物图估计围观的人会多些

网友:
发点图上来就好了

网友:
我这边下载不了,你们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实物图啊,让大家有个直观认识。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啊,虽然眼见不一定为真。支持LZ,友情帮顶。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头疼...

网友: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一下吗??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希望能把完整的源码发上来就更完美,也许还能得到酷贴~~~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也在做SIM900A的板子 我想请教一下 SIM900A的天线引脚是和地线是短路的么 我测了SIM900A模块 短路是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也在做SIM900A的板子 我想请教一下 SIM900A的天线引脚是和地线是短路的么 我测了SIM900A模块 短 ...

他们之间的阻值很小而已,不是短路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搞个3G出来,能够视频的,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主,呵呵。做的挺好的

网友:
SIM900现在卖多少钱了?

楼主:
sim900a是75元,sim900是90多

网友:
高科技啊!
大概一两年前我也想做一个这个东西,不过用的是EM310在Appcat那里买的,买了两个插座焊接的时候都焊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这真是太好了,也想弄个来玩玩打发一下时光

网友:
好资料啊,楼主幸苦了。

网友:
不错啊,都做成产品了。sim900a还是一块不错的GPRS模块。

网友:
这手机上街拿出来1亮,震撼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
玩得有新意不错

网友B(2012-08-15):
我很好奇,撸主为什么用那么多继电器

网友:
能共享下SIM900和MIC29302WU的封装吗?我还没买实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撸主为什么用那么多继电器

开始想做个工控方面的图像采集系统

网友:
支持代码共享

网友(2012-09-25):
如果能做成开发板,我来一套!

网友(2012-11-05):
最近要搞个SIM900A的项目,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了代码风格 很是喜欢!

网友(2013-02-24):
lz能不能把pcb传上来。

网友:
怎么没有程序源代码的?

网友C:
好东东,顶楼主!请教你那个触摸屏电话拨号软件怎么做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好 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东,顶楼主!请教你那个触摸屏电话拨号软件怎么做

加在gui里面的,控件图片

网友:
正在研究MC323模块,学习看看

网友:
楼主能弄个套件卖吗?

网友(2013-04-15):
顶一个再看

网友(2013-08-12):
请问楼主共享的原理图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啊,应该不是protel吧

网友:
恩,不错学习一下,以前用51+GSM做过一个智能家居的小项目,挺有意思的。

网友:
做的不错,很强哦

网友(2013-10-14):
能有这些元器件的pcb封装就好了,省很多事

网友:
SIM900还是很好用的,比GTM900强。

网友:
正好玩这个了

网友(2014-08-26):
标记一下,最近也在玩这个!!!

网友:
尼玛!  真强大!  给楼猪赞一个!

网友(2014-10-14):
正要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居然能打电话。。。。。

网友:
SIM900都要停产了,换SIM800啦

网友(2015-03-13):
实物图吧,估计会有更多交流

网友D:
没玩过手机相关的东东,这个几层板啊?布线啥的是不是有比较严格的布线规则和阻抗匹配啥的?赞楼主

网友E:
板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方芯片?

网友:
        printf("AT\r\n");
        GSM_getstr(buf);  楼主发了at指令,难道不管at指令的返回结果,这样很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在玩900A模块呢。 用900A发送GPS数据

网友:
不错的贴子,顶起来。先下载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手机相关的东东,这个几层板啊?布线啥的是不是有比较严格的布线规则和阻抗匹配啥的?赞楼主 ...

这个我用的是模块,你说说的是天线部分啊,就是模块下面不要腹痛,天线下面和周围尽量不要把地走的太近就是了。如果需要研究可以看看。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电磁干扰。高速电路设计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方芯片?

一个是CPU,一个是MP3->VS1003 也就是收到命令后可以播放歌曲,或者通过网页控制等方法

网友(2015-12-05):
不错的东西,顶一个...

网友:
好像SIM9000大批量不好买了吧?

网友(2016-03-10):
不错不错,一直想搞这个东西。

网友F:
电路很简单的,程序嘛,太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很简单的,程序嘛,太少啦

对于这种当伸手党的,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2019-11-16):
SIM900+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