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能不能用CVAVR编译?

楼主(2012-05-01):
       如题!

网友:
可以使用ICCAVR编译。 设备类型选择MEGA164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否使用CV AVR开发,习惯CV了

网友:
同问,avr的工具就保留 avrisp 和cvavr了 感觉和keil很像

网友:
我们没有用过CVAVR, 似乎这是一个编译器, 应该没问题。 只要能配置调用正确的头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