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收到的行频和场频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2012-05-01):
我想请教一下摄像头的问题,为什么我按照datasheet配置参数,但是,摄像头送过来的场频和行频都一直处于低电平,时钟也没有错,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问题?我用的是mt9d112

楼主:
改了一下场频和行频有了,但是pclk还是木有。。。。

楼主:
现在又都没了行频、场频和pclk

网友(2012-06-17):
LZ的问题最终是解决了没?

楼主:
木有,晾在一边了,我用的是digilent 的nexys3板,换成atlys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