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admvip大哥送的GPS,上位机程序及源代码

楼主(2012-05-01):
首先感谢一下@admvip大哥的无私奉献!

由于我只有二进制输出的GPS,所以我写了一个简单的上位机程序(Delphi),显示一下基本的和数据。方便调试!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传了源代码和程序!

楼主:
软件默认了GPS基本的串口配置  9600-8-1-N。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时间中的时怎么不对呢? 我看了原始数据也不对,不知道大家的怎么样。
编辑原因:添加信息

网友:
不错,Delphi编的上位机,我苦于没有有源天线,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了GPS基本的串口配置  9600-8-1-N。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时间中的时怎么不对呢? 我看了原始数据 ...

时区问题吧  默认UTC  北京时间是东8时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区问题吧  默认UTC  北京时间是东8时区

嗯,你是对的,北京时间需要再加个8就对了,等下我改一改

网友:
GPS解读的日期时间都是格林威治时间。北京时间需要+8处理。
用来对表还是不错的,比CCTV的准多了。

网友B:
下载了看了一下,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经度和纬度标示反了,二是日期和时间没有处理好。
另外我没有装Delphi,看不了源码,楼主能否说一说经纬度及速度等怎么转换的吗?我也用易语言编一个,卡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看了一下,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经度和纬度标示反了,二是日期和时间没有处理好。
另外我没有装Delphi ...

谢谢你的提醒我作了修改!
从手册上可以看到模块输出的第2:5字节是纬度,
tmp = ((str[0]*128+str[1])*128+str[2])*128+str[3];
上面str[0]是第二字节,这样算出来的tmp的单位是1/1000分,
最后的经纬度应该=tmp/1000/60.
其他的都是同一原理。

网友:
怎么看不到下载

网友C:
怎么知道模块是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模块是二进制?

这个我也不知道,据admvip说送我的两个都是二进制的,我的GPS外壳上都有用黑色油笔写的“二”。

网友:
外壳上写“二”的就是二进制模式,没写的就是通用模式的,通用模式里面的板子是红色的,定位精度都是一样的。
申请靠前的朋友每人都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通用的,后面的朋友就只能给两个二进制的了。
另外注意模块电源是3.3V的,不要接错到5V上。
模块比较老,耗电有点大,冷启动时间比较长,需要耐心等待一会,下载星历后即可输出正常的数据。
做产品是不行了,大家练练手DIY点儿东西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得做个记号,回头做的时候看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