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似乎论坛很少人玩?

楼主(2012-05-01):
renesas最新的RL78系列,性价比听说很好!装了cubesuite+,很不错,容易上手,打算入手这个系列,论坛还有人搞这个吗?欢迎顶上来!

网友:
小日本的MCU,资料开放的比较少,另外现货市场上很难买到,所以相对于台湾的,通用性差点

网友A:
很多RL78器件都写着开发中,开发工具也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RL78器件都写着开发中,开发工具也不好搞。

我手头上正好有样片,也搞到了调试工具,现在开始发力,迟点想搞个活动,不知道大伙有兴趣不?

网友:
有人向我推荐过,确实不做,做低功耗很好,而且集成运放。主要是现在价格还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正好有样片,也搞到了调试工具,现在开始发力,迟点想搞个活动,不知道大伙有兴趣不? ...

有兴趣参加。^_^
问个问题,E1是不是设计的比minicube2要强壮了,minicube2容易损坏。
芯片价格能到什么程度。

网友:
同问:E1现在多少钱?

网友:
E1在官网的价格是1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参加。^_^
问个问题,E1是不是设计的比minicube2要强壮了,minicube2容易损坏。
芯片价格能到什么 ...

E1  是最新的支持的系列很多,也很好用,
不易坏,接错了也不坏,
芯片性价比很高,

网友(2012-06-02):
原来WizPro200Nx也可以烧写RL78,原先还以为只有E1和FP5才可以。

网友B(2012-07-12):
你好:

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刚开始接触NEC的单片机,是RL78系列R5F10DLD,对这个单片机我不是很清楚怎么烧写,我看拉DEBUG口,有个TOOL口,请问是用这个管脚进行烧写码?如果我想研究这个单片机,请问能参考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
RL78能用minicuber2开发吗?

网友:
楼主上点RL78的开发资料啊!

网友C:
楼上的。你的头像很眼熟啊。

网友:
RL78是抽奖得的,之前用cubesuite+开发, 现在试着用e2studio开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你的头像很眼熟啊。

无叶风扇的板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叶风扇的板子啊!

呵呵。你是XC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是XCM的?

xcm??!!

网友:
引用 网友D:
xcm??!!

这个无叶风扇的不是XCM的方案吗??

网友:
XCM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品牌

网友:
楼上的是XCM的信徒啊!呵呵

网友:
楼上你们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开发工具贵啊

网友(2012-11-23):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正好有样片,也搞到了调试工具,现在开始发力,迟点想搞个活动,不知道大伙有兴趣不? ...

我准备用这个驱动lcd,供应商推荐说还不错,你有研究过么,怎么样?可以的话,就开搞!

网友E:
我也在用RL78,但是用IAR EV版无法连接上啊,E1仿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用RL78,但是用IAR EV版无法连接上啊,E1仿真器

是连接不上仿真器还是连接不上目标板。
仿真器驱动有没有装好,自检下看看仿真器有没有问题。
如果连接不上目标板的查看你的接线方式,上下啦电阻,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2-12-23):
引用 网友F:
是连接不上仿真器还是连接不上目标板。
仿真器驱动有没有装好,自检下看看仿真器有没有问题。
如果连接不 ...

驱动肯定安装好了,计算机已经能识别E1了,E1也是新的,仿真器自检也通过了。我民田上班看看,是否是上拉电阻的原因

网友:
RL78系列是瑞萨下一代MCU,不久的将来肯定是瑞萨的主流MCU。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连接不上仿真器还是连接不上目标板。
仿真器驱动有没有装好,自检下看看仿真器有没有问题。
如果连接不 ...

上拉电阻没问题,使用IAR EV版连接不上,我不知道是不是EV版不支持debug功能?
但是使用cubesuit+也无法下载调试

网友(2013-05-22):
RL78去年才开始量产,主要是用于汽车仪表,集成了CAN,LCD驱动等,AD才9路。好用是好用,但就是开发工具cubesuite+用着反应太慢,没有freescale好用。价格18块钱左右(100PIN,128k)

网友(2013-07-25):
哪里找个RL78的板子试试,

网友:
有代理商吗?求一个E-one..!!

网友:
代理商叫深圳欣瑞利, 你可以跟他们联系

E1仿真器我这里也有一个,如果需要可以Q我, 114114042, 价格好商量

网友(2013-09-01):
CubeSuit+怎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啊

网友:
瑞萨的片子都是大公司在用。

网友G:
RL78速度好像很快20MHZ,指令执行时钟少,很不错,
NEC的780K才10MHZ,指令执行时钟多,估计与12T的8051差不多慢,但没有读命令,加密强,
请问版主,RL78系列单片机有读命令吗?加密强度如何?

网友:
瑞萨我在用 r5f100fe  IAR编译器  有E1 我给大家推荐个底层驱动生成软件 Applilet3 for RL78_G13

网友:
引用 网友G:
RL78速度好像很快20MHZ,指令执行时钟少,很不错,
NEC的780K才10MHZ,指令执行时钟多,估计与12T的8051差不多慢 ...

RL78速度最快可以达到64MHz,
NEC78K0可以达到20MHz,
内核是以前NEC78K0R,加密你大可放心。

网友G:
请问版主,RL78系列单片机烧录时,有读命令吗?
RL78系列单片机有带eepro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版主,RL78系列单片机烧录时,有读命令吗?
RL78系列单片机有带eeprom吗?

没有读指令。
内部有100万次 DATAFLASH,使用瑞萨库函数可以当作EEPROM使用。

网友G:
谢谢,帮忙发一份RL78手册,软件篇中文版的,硬件篇已有,一直找不到中文软件篇,

网友:
中文的是吗?加我QQ287215745我发给你,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帮忙发一份RL78手册,软件篇中文版的,硬件篇已有,一直找不到中文软件篇, ...

有个RL78快速入门教材,不知是否为你想要的
PS:今年电赛发了好多RL78套件

网友G:
很好,谢谢
求购 R7F0C80212ES单片机开发板,或类似RL78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谢谢
求购 R7F0C80212ES单片机开发板,或类似RL78的开发板,

只有这个

网友(2013-10-07):
D1A我们公司批量在一级代理那拿货价是16人民币,含增值税,但我感觉Cubesuite的反应太慢,不如PM+

网友(2013-11-29):
最近一直在搞RL78 G14这个系列控制无刷电机,小日本的这套cubesuite感觉做的还是不错的,芯片确实性价比高。

网友(2014-07-11):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刚开始接触NEC的单片机,是RL78系列R5F10DLD,对这个单片机我不是很清楚怎 ...

你参考技术手册就行,我也是刚接触瑞萨的单片机,烧写电路,根据数据手册推荐的电路去连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14-09-29):
我是第一批RL78的使用者,芯片和环境都很好,没话说,特别是代码生成器,特别有助开发。但只有一个问题,自己做项目很难买!!!通过熟悉的代理也是一个样

网友:
RL78系列性能相当好,就是不好买,好像用的人不多

网友:
性价比会很高

网友(2014-11-25):
是的,必须找代理,而且代理也不能保证马上就有货。要跟大宗进货绑定到一起才能得到。如果有大客户跟你使用同一款芯片,而且他们在进货的,代理商会多订几片给你,这就是所谓的样片。找北京意同创,他们是我们公司的代理。但是我们不进货。

网友:
我们公司一直用日系的,而且都是代理找上门,确实感觉大家用日系的比较少。

网友H:
各位RL78系列的低功耗性能怎么样,和MSP430、ST8L比较?

网友:
楼主,最近在用RL78单片机,遇到了问题希望能帮忙,QQ970912215

网友(2015-02-10):
我新换家公司,现在因成本原因,将改用RL78 G13, 以后就和大家一起学习了!

网友:
此时正在玩RL78G12,开发软件是IAR,

网友(2015-03-27):
RX210  其他的瑞萨没玩过

网友:
最近Renesas的人过来做了个讲座,感觉对他们的代码生成器还挺自豪的,但我觉得不如PE好用,特别是需要用到CAN或者LIN的时候。

网友(2015-05-24):
确实容易上手,但是感觉这方面资料并不多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H:
各位RL78系列的低功耗性能怎么样,和MSP430、ST8L比较?

从资料看,有的一拼。

网友:
资料少,难搞

网友(2016-06-05):
我 也装了cubesuite+,这个东西哪有和谐版本啊?license怎么能获取到,要不提示60的试用版本,evaluation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