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ratus 的软件小问题,仿真时间怎么只能到960nS?

楼主(2012-05-01):
怎么只能仿真到这个时间,我想仿真一个分频器的波形但是只能看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方法
,或者大家怎么玩
教教小弟

网友:
默认是到1000ns,可以在仿真器中仿真指定时间,或者继续往后仿真。

楼主:
我设置了在1S后结束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设置完ENDTIME,输入波形也需要重新设置,加上去的那段时间可能一直在重复之前100ns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