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题:按键复用功能扫描(atmega16)

楼主(2012-05-01):
拆了一个流量计
想用上面的屏和按键,一看屏的io和按键是公用的
以前都是用的单功能键,为了用上那板子,终于学习了按键功能复用
/////按键复用程序
/////liuchengliaaa 2012  01 01   这里用的是PA口的高四位作按键  PB0是检测口
/////在每次进中断都要重新配置端口方向,和数据,否则会影响lcd的读写
void  key_scanff()
{
  uchar  i;
  //SFIOR&=~(1<<PUD);   //上拉使能
  KEY_IN_DDR&=~(1<<KEY_IN);
  KEY_IN_PORT|=(1<<KEY_IN);  //配置输入口
                            //当引脚配置为输入时,若PORTxn 为"1“,上拉电阻将使能 p49
  KEY_OUT_DDR|=(1<<KEY_OUT_1)|(1<<KEY_OUT_2)|(1<<KEY_OUT_3)|(1<<KEY_OUT_4);//配置输出口
  KEY_OUT_PORT|=(1<<KEY_OUT_1)|(1<<KEY_OUT_2)|(1<<KEY_OUT_3)|(1<<KEY_OUT_4);
  NOP();

if((key_valid==0)&&(keyflag==0))
{
for(i=4;i!=0;i--)
{
  switch(i)   //依次把按键口置低
  {
   case 1:KEY_1_SCAN();break;
   case 2:KEY_2_SCAN();break;
   case 3:KEY_3_SCAN();break;
   case 4:KEY_4_SCAN();break;
  }
  NOP();
  if(KEY_YES)  //按键检测
  {
   keypointer=i; //按键识别
   key_valid=1;
  }
  if(key_valid)break; //如果有检测到按键,跳出for循环
}
}

else if((key_valid==1)&&(keyflag==0)) //有键按下
{
switch(keypointer)   //消抖
  {
   case 1:KEY_1_SCAN();break;
   case 2:KEY_2_SCAN();break;
   case 3:KEY_3_SCAN();break;
   case 4:KEY_4_SCAN();break;
  }
  NOP();
  if(KEY_YES)//按键有效
   {
        keyflag=1;    //有效按键标志
        BEEP_ON();   //按键音
   }
else //无效的按键
  {
   keycode=0;keyflag=0;
   key_valid=0;
   BEEP_OFF();
   keycount=0;keypointer=0;
  }
}
else if(keyflag==1)  //等待按键是释放
{
keycount++;
if(keycount>=BEEPTIME)BEEP_OFF();//用于长按消音
if(keycount>=10000)keycount=0;
switch(keypointer)
  {
   case 1:KEY_1_SCAN();break;
   case 2:KEY_2_SCAN();break;
   case 3:KEY_3_SCAN();break;
   case 4:KEY_4_SCAN();break;
  }
NOP();
if(KEY_NO)  //按键以释放
  {
   keycode=keypointer;//提取键值
   BEEP_OFF();
   if(keycount>=400)keyflag1=1;//大于4秒为长按键
   else keyflag1=2;
   keycount=0; keyflag=0; key_valid=0;keypointer=0;//计数回零
  }
}
//SFIOR|=(1<<PUD); //关闭上拉电阻
KEY_IN_DDR|=(1<<KEY_IN);
KEY_IN_PORT&=~(1<<KEY_IN);//输出低电平,防止按键干扰lcd读写 20120103
KEY_OUT_PORT|=(1<<KEY_OUT_1)|(1<<KEY_OUT_2)|(1<<KEY_OUT_3)|(1<<KEY_OUT_4);//恢复原来的高电平状态
}

网友A(2013-06-24):
兄弟  汇编版本的  你有没有搞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汇编版本的  你有没有搞过啊??

原来搞过一点点51的汇编
avr的汇编没有搞过

网友(2013-07-24):
用LCD数据线作按键输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