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LGT仿真器V1版和LGT演示版 板载流水灯效果 附制作过程

楼主(2012-05-01):
在邮购部买的LGT仿真器和LGT演示板,今天正好有时间于是焊接,按照老大的帖焊到一半才知道自己的事V1版的,悲催。后来参照网友lxvtag 的做法焊接了一个按键 和一个1117搞定。然后参照老大的帖建立的开发环境然后烧录一次成功,多亏老大的教程写的好啊。

焊接过程
一、参照老大的帖子进行焊接
LGT官方仿真器材料清单

序号    邮购部货    物料名称    规格         封装    数量    标号
01      8436     贴片电容    22P          0603    2      C1,C3
02      8364     贴片电容    100nF         0603    7      C2,C5,C6,C7,C8,C9,C10
03      2781     贴片电容    10uF         1206    1      C4
04      8536     贴片电阻    10K          0603    3      R1,R5,R3
05      7948     贴片电阻    100          0603    4      R20,R21,R22,R24
06      7989     贴片电阻    430          0603    3      R16,R17,R18
07      1800     直插晶振    12MHZ               1
08      4442     晶振垫片    薄片型              1
09      10656    贴片二极管   1N4148         SOD-123  2       D1,D2
10      4861     MiniUSB座   MiniUSB座              1
11      4428     插座      2排5列插座             1
12      3404     发光管     红色高亮        0805    3      PWR,RUN,DBUG
13      10655    集成电路    新唐NUC120LD2AN          1
14      10648    线路板      USB_JTAGICE_PCB         1

说明:V1版的 R19  R16 需要用焊锡进行短路,并且在JTAG 中 OWD和GND之间焊接一个小按键(用于升级固件)。另外V1版本只有D1的位置 所以安装1117一片(焊接1117前试过用原带的
      1N4148串联降压,但测得两个串联后电压从5.02降到4.6V 后改用1117稳压。套件是不是应配两个LL4148才能降到3.6V啊呵呵)。

      焊接完成后下载LGT官方仿真器散件包的焊接与安装、升级 中的JTAGICE_USB_V1.3.rar 解压缩,按住LGT仿真器上的按键后再将LGT仿真器连接电脑这时电脑将出现一
      个32KB u盘放开按键,将刚才解压缩的文件JTAGICE_USB_V1.3.bin考入优盘中,卸载LGT仿真器,安装仿真器驱动程序JTAGICE Windows Driver.rar 。LGT仿真器就搞定了。

      然后焊接LGT演示板。焊接流水灯。安装开发环境:   (教程1). LGT开发环境的建立(AVR Studio 4.19 + AVRGCC 20100110)
                                                      下载流水灯程序:   (教程2).LGT编程、编译、烧录、仿真的第一个范例:流水灯,

网友:
过程很重要,结果很震撼,同志需努力!

网友:
恭喜楼主焊接成功!

    提一下,“说明”有点错误哦,R16是LED的限流电阻,不可短接了,楼主要说的是R6吧。其实安装按键的话可以不接R6的,当然按键得接在连接U1这边。

还有1117的输出或者在LGT实验板上最好加上滤波电容,我的一开始没加上,造成n多问题(下载成功率很低,无法仿真)。

另外的RUN DEBUG两个灯分别装的是绿色和蓝色,感觉不错哈哈,楼主要不要跟

网友:
看了我有点心动了,等大家都玩好了我再进门

网友:
心动就行动啊,我怎么还在犹豫呢

网友:
继续等出5V版,替换华邦的LPC.

网友(2012-08-03):
佩服楼主啊,我的下载器还没有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