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输出小电压大电流电源电路

楼主(2012-05-01):
要做一个输出3-5v 100A的纹波系数小的电源   现有的思路是如图  希望能给与各个部分应该用哪一种电路等方面的提示 谢谢了~

网友A:
线性的?  100A 调整管上的1V压降 就消耗了100W  开关电源是上策.如果不是开发成产品,还是去进口的二手货来一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的?  100A 调整管上的1V压降 就消耗了100W  开关电源是上策.如果不是开发成产品,还是去进口的二手货来 ...

恩这个只是做一个电路设计 到时候仿真出来就可以 …… 现在就是电路不会设计 只是有个思路……

网友B:
100A 还要纹波系数小.........参考以前的超频板设计??

网友C:
找个现成电路参照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性的?  100A 调整管上的1V压降 就消耗了100W  开关电源是上策.如果不是开发成产品,还是去进口的二手货来 ...

先买个现成的,如deta的研究一下。这个没那么好做,只能用开关电源+同步整流方案(30V 的MOSFET,Rdson=0.5mR甚至更小)才可满足要求

网友E:
一般这么做:前级用办桥出来低压48V或12V。可以去买工业电源350W的。12V@30A。后级用多相同步BUCK,有四相应该都足够了。参考CPU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么做:前级用办桥出来低压48V或12V。可以去买工业电源350W的。12V@30A。后级用多相同步BUCK,有四相 ...

谢谢~~不过对多相同步BUCK不怎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买个现成的,如deta的研究一下。这个没那么好做,只能用开关电源+同步整流方案(30V 的MOSFET,Rdson=0 ...

谢谢~就是想用开关电源类似的改一改,不过不知道具体是哪种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现成电路参照下吧

谢谢~~就是不知道那种开关电源电路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A 还要纹波系数小.........参考以前的超频板设计??

谢谢~会去查一查超频板是什么的……

网友:
先做AC 220V转DC 6-7V 100A的电源,然后在加一级DC-DC,转3-5V。没做过的话一下子做220到3V 100A有点难度,保护措施不当就会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会去查一查超频板是什么的……

电脑主板啊. 超频板子供电都很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