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原先使用NRF24L01的模块把它调通了,能发能收了,现在自己做了块板子,焊接的时候天线部分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感和电容,就用值差不多的替换的,但是数据就是发不出去,能进发送完成中断,接收也是一模一样的程序,想了解下是不是天线部分的电容电感阻值的问题,一定要手册中的值的元件么?谢谢

网友(2012-06-23):
同问。

你的头像叫草帽宽沿星系。喜欢天文?

网友:
我用的是datasheet中推荐的,效果不错!
应该不能乱选的,高频的东西,电抗很敏感的!

网友:
高频部分很难调的,元器件相差一点,阻抗匹配都会受影响!

网友:
不能乱用,常识啊哥们。

楼主:
受教鸟,还是用推荐值吧

网友:
在使用原厂天线时一般都是使用推荐值,要是修改了天线的形状,那需要重新调试匹配参数,

网友:
如果是相近的值,可以先试试近距离的传输,看看是否成功。如果成功的话,说明匹配有问题。

网友:
  高频这东西太难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