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电调的控制信号是50Hz??

楼主(2012-05-01):
最近准备做个四轴,在看到关于电调的时候,大致明白了商业电调和数字电调的区别。
但是因为能力有限,还是准备先用商业的电调试试看。
但是关于商业电调的控制信号我迷茫了。
话说,航模的标准控制信号是50Hz,我也一直以为电调的控制信号是50Hz
但是,去查一些电调的测试资料的时候,有人提到,电调的频率也有270Hz,330Hz的。
这些频率的控制信号也行?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有高速电调,  但是 一般 国内都是 50Hz 为标准。  话说  频率高了 带来的好于,都小于 被干扰的劣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速电调,  但是 一般 国内都是 50Hz 为标准。  话说  频率高了 带来的好于,都小于 被干扰的劣势 ...

谢谢~就是说低速电调其实也够用了是吗??

网友B:
你错了,楼主,其实每“帧”信号是20ms,也就是50HZ,但是,一帧信号里有数个脉冲,每个脉冲以1-2ms为脉冲宽度,所以理论上PPM信号差不多可容纳9-10个通道。每一帧中每个脉冲的宽度对应一个通道的信号。

所以,对于4通道,每帧里面有4个脉冲,对应的频率是50X4=200HZ,如果有10个通道,那么最大就是50X10=500HZ.

脉冲的频率对模型遥控器没意义,有意义的是脉冲宽度。

你找个接收机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楼主,其实每“帧”信号是20ms,也就是50HZ,但是,一帧信号里有数个脉冲,每个脉冲以1-2ms为脉冲宽 ...

楼主问的是电调不是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电调不是接收机

必须理解接收机才能搞成,否则脉冲位置不对也会让电调电机没反应。
对应每个通道50HZ没错,但脉冲宽度必须为1-2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理解接收机才能搞成,否则脉冲位置不对也会让电调电机没反应。
对应每个通道50HZ没错,但脉冲宽度必 ...

确实是有相似之处

网友:
模拟电调PWM是50Hz周期,数字的可以做高频,与输入的频率无关,只响应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楼主,其实每“帧”信号是20ms,也就是50HZ,但是,一帧信号里有数个脉冲,每个脉冲以1-2ms为脉冲宽 ...

原来是这样,谢谢解答。
那就是我控制一个电调的话,还是50Hz的PWM,占空比是1ms到2ms是吗?
控制4个电调,就是输出4路PWM就好了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解答。
那就是我控制一个电调的话,还是50Hz的PWM,占空比是1ms到2ms是吗?
控制4个电调 ...

电调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一般电调均有上电低油门保护。也就是上电的时候电调会自动检测是否是最低油门,如果不是,那电调将进行编程模式,不会启动电机(防止一上电就有油门电机转动伤人)。

所以,电调上电的过程中,要保持低油门,待电调自检结束后(接了电机的话电机会滴滴响的)才能开油门控制电调,否则电调是不会启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一般电调均有上电低油门保护。也就是上电的时候电调会自动检测是否是最低油门 ...

恩,明白了。
就是一开始,占空比给最低,然后等待自检结束就好了是吧。

网友D:
是有高速PWM驱动的电调的,我手上有一个电调的源程序,它就是用高速(2khz)的PWM来驱动的,每个单独的脉冲只有0.5ms。估计其高电平在0.1-0.3ms之间变化来表示油门的高低。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电调的响应速度。即当油门变化之后,其在下一个脉冲就能被电调所知道,只需要0.5ms的时间。

只不过,一般的商业电调只支持50hz的(即每个标准周期20ms,其中高电平在1-2ms之间变化)的控制信号而已。它的油门变化,其在下一个脉冲被电调所知道的话,就已经经过了20ms了。

请大胡子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高速PWM驱动的电调的,我手上有一个电调的源程序,它就是用高速(2khz)的PWM来驱动的,每个单独的脉冲 ...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我要怎么知道电调的输入信号是怎样的呢?
我现在手上只有天行者的30A电调,去官网和网上都查了好久,都没说是支持多少Hz的。。。。。
我可不可以自己测试呢?就是我自己改PWM的频率,看电调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