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 8051 很少有 DA 输出的?

楼主(2012-05-01):
看很多颗 8051 都是要求 PWM to DA或是R-2R,为什么没有直接 DA 输出的?
号称最强的宏晶 STC12 姚叔也设计不出来?

网友:
成本问题

网友:
成本问题,但是贵一点的C8051F系列就有,有的还是12 位的

网友:
也是需求的问题,在整个微控制器的各种应用中,用到D/A的不是很多

网友:
你会因为多了一个DA 而去买一个价格比AVR还贵 功耗比430还高 性能还没有PIC好的 8051么?指望低端的8051加DA还不如指望LGT出个SOP8的带AD/DA 那样既便宜 又给力
跑题了 又开始白日做梦了 哈哈哈

网友:
C8051F330有DA,价格也不贵。

网友:
51一般做IO控制和通信的,何必呢,外设的AD,DA成本也还好

网友:
DA用得少,低速的一般PWM解决.

网友:
F020,带12位的DA,25一片

网友A:
看来LZ还是 玩的少啊 !ADI公司在老早之前就有几款芯片带DAC了啊 !ADUC812 8XX系列的都有。
我开始玩的时候应该是在2003年,也就是10年前了啊 !
但是前几位所说,价格问题,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还是 玩的少啊 !ADI公司在老早之前就有几款芯片带DAC了啊 !ADUC812 8XX系列的都有。
我开始玩的时 ...

1T 8元以内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T 8元以内不知道有没有?

8元以内根本就不用考虑8051了,给你推荐个片子吧,NUC501 ,AD/DA USB全都有还是108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元以内根本就不用考虑8051了,给你推荐个片子吧,NUC501 ,AD/DA USB全都有还是108M的 ...

新唐还在直追 STM32 AVR32,虽然价格漂亮,但是想到应用喔....就放弃吧
玩 NUC501 ARM7TDMI 还不如玩 Cortex- M3..Cortex- M4
STM32 目前价格比NUC501 已经便宜很多.
如果能在24小时内了解应用的就非8051比较上手.
现在的开发工作不想投入浪费太多时间了解晶片应用,况且天下的老板也不愿意投入时间给你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1T 8元以内不知道有没有?

有;4元的都有

网友:
M52 片内集成 1 路 12 位精度的 DAC,可以配置参考电压输入。通过 DAC 控制寄存器 DACON
设置和操作 DAC。

网友:
也有很多型号的51有DA,看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
加个DA还不如用其他片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唐还在直追 STM32 AVR32,虽然价格漂亮,但是想到应用喔....就放弃吧
玩 NUC501 ARM7TDMI 还不如 ...

老兄,你那么大意见做什么,在说你这个片子能做到那个价格这种资源的片子。在你看来可能其他的核心可能是要先进很多,但你在出货量巨大的时候你老板就不会说这个话让你不搞了。呵呵。
新唐还在直追 STM32 AVR32,虽然价格漂亮,但是想到应用喔....就放弃吧 ”你就把你想到的问题直接说出来吧,不要搞这种爱暖哈。有什么丑不能拉出来见人的

网友:
个人觉得芯唐的片子还不错,推广上没有stm32成功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那么大意见做什么,在说你这个片子能做到那个价格这种资源的片子。在你看来可能其他的核心可能是 ...

公司一堆产品都是8051,你想换也得上面干部早点死一死~~呵呵
"出货量巨大".....这年头只有8051出货巨大,因为不怕停产..保证往后20年也不会停产.

如果新唐停产8051可以改用STC或是Microchip8051(NXP)...数十家8051代
我想找的8051(1T+AD+DA+PWM+2UART+ISP+I2C) 就够了(标准40~44~48PIN)

网友:
价格 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一堆产品都是8051,你想换也得上面干部早点死一死~~呵呵
"出货量巨大".....这年头只有8051出货巨大,因 ...

我想找的8051(1T+AD+DA+PWM+2UART+ISP+I2C) 就够了(标准40~44~48PIN)   这种资源的8051你保证也不会停产嘛,也就是很有可能也是一两家有这样子的片子,要保证不停产那最好全部用三极管自己搭出来的我相信应该不会停产。而且我想应该不会低于7块钱以下吧这样子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找的8051(1T+AD+DA+PWM+2UART+ISP+I2C) 就够了(标准40~44~48PIN)   这种资源的8051你保证也不会停产 ...

所以喔,想换比登天还难...呵呵
公司还有STM32转8051(40PIN)方案,你就知道老板的心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喔,想换比登天还难...呵呵
公司还有STM32转8051(40PIN)方案,你就知道老板的心思..  ...

主要还是你们的产品用的东东没有什么速度要求,当达到那要求后,你叫你们老板自己设计出来,我就不信了。几个SPI与几个串口然后16位的DA也同时播放MP3在做软解码,我看他不想用高级一点的片子都难了。产品太过低端化,没办法,成本在那里去了,所以老板不愿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