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C原理图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5-01):
这是是FC原理图中陀螺仪外围电路的一部分,不知道这个滑变有什么作用,它的阻值应该设为多少,还望大家相助

楼主:
再问下大家,AVR单片机程序下载,小弟就知道两种,JTAG和ISP,在这个飞控原理图中,不知道是不是用的ISP下载器,可是怎么是6P呢?望大伙相助

网友A:
这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飞控?

飞控原理图的一部分截图

楼主:
上面第一个图,用的是ENC-03RC陀螺仪,OFFSET_N是怎样进行补偿的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10-19):
记得看数据手册ISP有6p,10p两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