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3和MOSFET IRF3205 H桥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请问,我刚刚接手一个项目,需要驱动直流电机,电机进行正反转。
但是搭了一个DEMO没有看到任何动作,7406和7407输出是正常的(输入CW_MOTO_CON和CCW_MOTO_CON接低,07输出由高变低,06由低变高)。但是IR2103没有任何动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图都不弄大,没说的

整个2104不是比2103要简些吗,对于你来说

楼主:
谢谢,看到2104的介绍,的确是要简单些!但用2103也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
1. G极的限流电阻太大
2. 频率是不是太低了,上桥的电压泵不上去

网友:
如果时序对.那么IR2103肯定是假货了.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下管的占空比不能太小,否则自举电容充不上点,另外输出要接管子的,光接驱动芯片只能看到低端输出,还有驱动是不是处在保护状态

楼主:
我没有加脉冲,我是HIN1和LIN1短接到GND,将HIN2和LIN2短接到VCC,这样是不是不行??

网友:
不行,IR2103就是靠PWM当泵把上管的Vgs提高的,没有PWM不行,PWM也不能满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加脉冲,我是HIN1和LIN1短接到GND,将HIN2和LIN2短接到VCC,这样是不是不行??

必须有脉冲才可以

楼主:
H桥的上面两个管的栅极G端口,在关断的时候出现此波形!黄色为对应H桥下端的栅极波形。

楼主:
已经能够驱动了,我还是没加脉冲PWM,直接连的!能实现正转和反转!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脉冲才可以

已经能够驱动了,我还是没加脉冲PWM,直接连的!能实现正转和反转!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能够驱动了,我还是没加脉冲PWM,直接连的!能实现正转和反转!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

你可以摸下上管热不热?按照你这么接,就没办法实现自举,上管驱动电压对地是你的驱动芯片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