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实现了 基于NIOS II的 DMA实现方式的摄像头数据到TFT显示

楼主(2012-05-01):
RT 基于NIOS II 自己写的Avalon-MM设备从摄像头接收数据通过DMA打到SDRAM里再由CPU读出通过GPIO控制TFT屏显示(现已实现连续显示只是TFT屏写数据太慢 )

摄像头
      PCLK(pixal clock) 频率12MHz
         VSYNC(vertical sync) 频率30Hz(30帧每秒)
NIOS II SOPC系统
      Avalon 总线时钟84MHz
         EP2C8Q208C8
以上情况下DMA数据打入正常 TFT屏写入太慢 不然能看real-time video 了。

上图:

全部开源:

网友A:
屏的驱动是NIOS的吗?
楼主有空写一下硬件的屏驱动不?
那样就可以REAL TIME VIDEO

网友:
呵呵  慢慢来   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网友:
不错,5.1节都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驱动是NIOS的吗?
楼主有空写一下硬件的屏驱动不?
那样就可以REAL TIME VIDEO

这个TFT模块布线不好速度快了出问题。

硬的驱动有 以前有写
只不过还没有包装成符合Avalon-MM 协议的。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借阿莫的宝地炫耀以下本人的相机。。嘿嘿。

网友:
编译出现问题

网友B:
恭喜
恭喜

网友C:
楼主你的程序确实有问题。 软件已经换成9.0版本的了。
其中SPOC中有个模块找不到的

网友D:
原理图什么的都有吗?

网友:
理图没啥用处的。关键是那程序里的那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模块跟普通的 PIO 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真是勤劳啊,五一都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程序确实有问题。 软件已经换成9.0版本的了。
其中SPOC中有个模块找不到的 ...

哦 忘了 那个ClockedIO 模块是自定义模块没在存在NIOS文件夹中 后天回家后上传上来。 然后你回去在 SOPC builder 中添加一下

请问您有Quartus II比较新的版本吗?在哪能下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什么的都有吗?

在开发板上用杜邦线搭的 有FPGA  IO链接的脚本 改一改在黑金上应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恭喜

从你那买的ov76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忘了 那个ClockedIO 模块是自定义模块没在存在NIOS文件夹中 后天回家后上传上来。 然后你回去在 SOPC  ...

我权限低,不让发表链接地址, 你google 找 altera  ftp  就会找到FTP 的下载地址。速度很好
这儿有一堆各种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权限低,不让发表链接地址, 你google 找 altera  ftp  就会找到FTP 的下载地址。速度很好
这儿有一堆 ...

Roger that

网友C:
引用 楼主:
Roger that

继续为大家点评“反恐24小时”里面的实用口语。接下来的主题,我们来讲这部警匪片里面,电台对讲系统的常用语。*为什么是Roger that!我们经常在片中看到警员们通过警用频率和对讲系统相互交流的情节,言简意赅的对讲术语“好帅、好神气”。尤其是“Roger that”这个片语,使用频率最高。其实,联系上下文,大家也能大概猜到意思。照理说,照搬照抄拿来用就是了,老鱼不应该再多费口舌碎碎念。但说起来,这个片语还真有点小典故。大家都知道,“Roger”在英语国家是一个相当寻常的男子名,就像我们国内的“志强”啊、“建国”,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可是,为什么偏偏是“Roger that”?为什么不是“Peter that”,“Johnny that”?实际上,叫“Peter”和“Johnny”的人也不少啊。回答起来有点小复杂,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翻翻上一篇文章里面的“Phonetic Alphabets of the World,英语字母解释法对照表”:1952年的英军,1942-43的英国皇家空军R.A.F(Royal Air Force),在当时的军用无线电“语音通信”中,字母“R”就是用“Roger”来解释和表述的。所以“Roger that”,实际上是一条与字母“R”相关联的信息。那字母“R”又是什么意思呢?长话短说,1837年,美国人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发明了电报通信。它的基本原理是:用点dot(.)和划dash(-)两种符号的组合来代表英文字母、标点符号和空格。“点”对应于短的电脉冲信号,“划”对应于长的电脉冲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对方,接收机把短的电脉冲信号翻译成“点”,把长的电脉冲信号转换成“划”;译码员根据这些点划组合就可以译成英文字母,从而完成了通信任务。这就是所谓的摩尔斯码(Morse Code)。在摩尔斯码中:字母“R”是这么表示的“.-.”(di-DAH-dit);而“.-.”(di-DAH-dit)这个符号组合在电码中又有另一个解释“Received, OK”--收到。正因为如此,字母“R”就代表了“收到(信息)”的意思。Roger that也就成了电台对讲用语中表明“收到信息”的专用称谓了。.我们来理一理咯:R=Roger --> Roger that=R that--> Roger that=That received,OKR= Received, OKroger (UNDERSTOOD) exclamationused in radio communications to mean that a message has been received and understood:"You are clear to land." "Roger, I'm coming in to land now."copy that是什么意思?介绍完“Roger that”,我们再去认识它的双胞胎弟弟--“copy that”:两个片语都是无线电对讲用语,而且基本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收到!我明白,我听到了。”两个片语一般来说可以替换着用。有一点小小的区别是什么呢?双胞胎弟弟“copy that”就像一个没有户口的黑户,韦氏、朗文、剑桥、牛津、麦克米伦,几本英语辞典里死活是“查无此人”。当然了,存在即是真理,没有户口也是人嘛,就是找起来确实费点功夫。*我们先来看美国兰登书屋未删节辞典(Random House Unabridged Dictionary, Random House, Inc. 2006. )对该词条的解释:copy –verb (used with object) 及物动词to receive and understand (a radio message or its sender). 收到并明白(无线电信息或发送者)–verb (used without object) 不及物动词to hear or receive a radio message, as over a CB radio: Do you copy? 听到或收到无线电信息,譬如通过民用波段电台(CB=Citizens Band):“Do you copy?”“你听到了吗?”*再来看看国外的网友对“copy that”的补充解释:copy that 1. Radio slang acknowledgement, meaning "i heard you" or "I understand." Synonymous with "Roger." Often shortened to "copy."无线电通信俚语,表示确认,意思是“我听到你了”、“我明白”。和“Roger”同义,经常简化为:“Copy”2."I copy that" is walkie-talkie talk for - I understand, will do, gotcha, ok, alright, yup, uh-huh, and much more depending on the inflection of the voice.“I copy that”是一个对讲用语,意思是:我明白,同意、顺从,明白了,好的,好吧,是的,好滴。语意常视乎音调的变化而定。来看他们给出的例句:-Sir, we're about to drop nuclear payload. Shall we proceed, over?长官,我们即将投射核弹,是否继续,请指示,通话完毕。-Negative, you're to return to base immediately! We've got a sandstorm headed your way! Over.不,马上返回基地!前方将有沙尘暴,完毕。-…-Repeat, that is a negative, return to base immediately. Do you copy?重覆一遍,取消行动,马上返回基地。你们听到了吗?-Copy that, HQ. Returning to base.收到,总部。返回基地

网友E:
首先恭喜楼主成功调试出来。楼主能否讲一下StreamControl模块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吗?可以让我们更快的理解消化楼主的程序。还有期待楼主将哪个漏掉的IP核上传。

楼主:
现将 ClockedPIO  的 IP 公布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为大家点评“反恐24小时”里面的实用口语。接下来的主题,我们来讲这部警匪片里面,电台对讲系统的常 ...

ClockedPIO 在2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恭喜楼主成功调试出来。楼主能否讲一下StreamControl模块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吗?可以让我们更快的理解 ...

由 GPIO实现了一个Trigger的引脚  当Trigger上升沿时 StreamControl 复位(仅在trigger上升沿那一刻复位)
当StreamControl复位后等待 VSYNC的下降沿。当第一个VSYNC下降沿来后开始将一帧的数据在PCLK和HREF的控制下
写如ClockedPIO 当第二个VSYNC下降沿到时停止写入并且VSYNC不再对StreamControl有控制作用,除非用trigger进行复位。

网友F:
请问你的这个TFT还有摄像头是在哪买的啊,近期想做这方面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这个TFT还有摄像头是在哪买的啊,近期想做这方面的学习学习

屏买的早了估计现在都没了 摄像头是在12楼那买的

网友G:
不错!崇尚开源!!

网友:
我也想听大家的建议!谢

网友:
屏幕是自带控制器的吧,要不你试试7寸不带控制器的屏幕,直接把摄像头数据往TFT写,应该会更快的,7寸屏分辨率800*480,可以直接显示VGA的图像

网友:
向lz学习,放假都不带玩的。。。忏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崇尚开源!!

您好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最近要做EP2C8Q208 的板子了不知道1.2v的VCCINT用什么LDO实现比较好?先前的开发板板用的是ASM1117 1.2v 的但会发热。能否用两三个ASM1117并连起来供电呢?
谢谢啊。

网友:
大师 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最近要做EP2C8Q208 的板子了不知道1.2v的VCCINT用什么LDO实现比较好?先前的开发 ...

卡在了  这行,DMA 没有运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if((DMA_0->status&0x02)==0&&(DMA_0->status&0x01)!=0)

网友:
啊,可以了,原来是QUARTUSII  里面把PCLK 的脚分配错了。

网友C:
TFT 刷的太慢主要还是           for(i=0;i<153600;i++,i++)
               LCD_WR_DATA((image[i]<<8)|image[i+1]);   //将一帧图像数据输出到TFT显示
这个出的问题。这个倒好办,外面扩展个SRAM,或者直接用硬件逻辑来写TFT。

网友:
不错,恭喜恭喜!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
楼主,跟我刚做的毕业设计的TFT显示方法一样,只是我的把触摸模块换成了你的摄像头模块,看着你的图好熟悉

网友:
我的刷屏也慢,不知道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仪分析,IO速度只有2M,不知道是不是SDRAM的相移不对,

网友:
我的也传过来吧, 跟lz比差远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学习精神,再来顶一下。

楼主:
最近发现得重新学线性代数了。本学期开了一门现代控制理论的课其提供的分析方法可将一个系统分析的透透澈澈很有用但它是基于线性代数的。
还有最近在和一同学一起学习神经算法刚刚学完了hopfield模型将要学自适应算法了也是有很多线性代数的东西要用。

楼主:
现在感觉我以前用什么单片机FPGA做个简单的东西都弱堡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啊,不错看看了啊

网友:
LZ 我用QII 9.1版本打不开你的SOPC文件,能不能在传一份啊

网友H:
楼主想问一下你的摄像头在哪买的,带不带fifo,谢了!

楼主(2012-05-31):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问一下你的摄像头在哪买的,带不带fifo,谢了!

坛子里王工那买的 ov7670不带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T 刷的太慢主要还是           for(i=0;i

你好 能否上传一份Quartus II 11.0的破解器呀?我在坛子里下的文件是损坏的 xiexie

楼主:
有谁能上传一份Quartus II 11.0 的破解器呀 谢了。

网友:
加我QQ:446136066,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能上传一份Quartus II 11.0 的破解器呀 谢了。

加我qq:446136066,我发你一份!

楼主:
楼上的谢了

网友I:
在spoc bulider里面添加clockpio.v,提示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spoc bulider里面添加clockpio.v,提示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设置:

在下一步signal 里将各信号线和avalon 总线各信号对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一步signal 里将各信号线和avalon 总线各信号对应。

对avalon-mm不甚熟悉,尝试修改了一下仍报错,可以上传下连接好的截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买的早了估计现在都没了 摄像头是在12楼那买的

一直在卖呀 长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为大家点评“反恐24小时”里面的实用口语。接下来的主题,我们来讲这部警匪片里面,电台对讲系统的常 ...

  。。。。。。。偶从费解到无解

网友J:
楼主的FPGA开发板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FPGA开发板和我的一样

开发板原理图有很多错误对吧

网友K:
楼主能否加你QQ,我在添加clockedpio时有问题请教,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否加你QQ,我在添加clockedpio时有问题请教,谢谢啦

我在论坛上加你为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否加你QQ,我在添加clockedpio时有问题请教,谢谢啦

好吧 我现在没有权限加你为好友 我的QQ1262413490

网友K:
加你好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你好友了

我把你加了 好像我们两有一个共同的好友

网友L(2012-07-03):
引用 楼主:
我把你加了 好像我们两有一个共同的好友

LZ我可不可以也加你为好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我可不可以也加你为好友阿

加吧

网友(2012-08-17):
谢谢楼主了,我也正在做这个ov7670的显示,发现时序对不上,屏显示是一节有数据一节没有的,各种郁闷

网友:
功能真是强大啊!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开发板,哈哈

网友(2012-09-24):
必须标记呀!也有个ov7670,不过是带FIFO的,学习了,不知道能不能加你为好友。
现在正在玩VGA,想把图像在VGA液晶上显示。谢谢啦

网友:
mark,正在学习这部分

网友(2013-08-27):
五一实现了 基于NIOS II的 DMA实现方式的摄像头数据到TFT显示。
你好,我有个工程想用你这个dma方法,但你的工程有些地方不是太明白,想请教下,谢谢。qq1807775046

网友:
D_CLK 为什么是1/8 clk

网友:
说错了,是1/7, 而且你的DMA设置的最大宽度是8位,一次事务最大传输字节是255 , 但niosii中的传输长度BYTENUM很大,为什么,求大神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