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220V电源的通断

楼主(2012-05-01):
小弟想用单片机控制热水器电源的开关,那位大哥知道,给个建议,电路图,代码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IO口通过三极管驱动合适的继电器,功率过大的话后面再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
继电器OR 可控硅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用电表上的磁保持继电器吧,很好用。
不懂就去问度娘,那文库里有很多资料。

网友A:
最好用继电器,SCR容易坏

楼主:
嗯 用继电器,但不知道怎么控制它啊,有人有电路图吗?或者代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用继电器,但不知道怎么控制它啊,有人有电路图吗?或者代码?谢谢

百度搜“单片机继电器”。
你这么直接要东西一般很难实现。

网友:
固态继电器会啊会不会比传统继电器好一些?

网友:
光耦 + 可控硅

光耦 + 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继电器,SCR容易坏

用SCR控制交流接触器,但抗干扰要做好.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
电流太大,以楼主的能力,还是小心为是了.

网友:
楼主是要做遥控开关还是定时开关呢?

网友:
如果不需要测温,不需要温度控制,继电器就行。
普通热水器1500W左右,选个10A的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