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一个串口通讯协议。大大们我错了,改正

楼主(2012-05-01):
这几天被串口通讯协议弄的头晕。有高手能帮忙发个简单程序,并讲解下嘛。

因为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想同时发两个8位数据,但是串口一次只能接收一个。这里就要用通讯协议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弄,有没有资料什么的分享下。或者发个程序顺便普及提高下

网友:
简单的就规定一个启示字符和结束字符。这两个字符不要和传输的信息重复。

网友A:
楼主善用搜索
论坛里面串口的程序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善用搜索
论坛里面串口的程序一大堆

主要是想要个串口通讯协议的讲解,或者给个简单的分析下,第一次弄这个,有些地方还不熟悉,论坛里面的大多都是8位一次收发的。有的协议太复杂了我现在还看不懂所以。。。。。。。。。。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用“跪求”这两个字,没志气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用“跪求”这两个字,没志气啊,楼主!!!

呵呵以后会长志气的,因为每次看到人家都在用那个词我感觉是不是效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以后会长志气的,因为每次看到人家都在用那个词我感觉是不是效果比较好  ...

据我所知,在这个论坛里用这个词招来被鄙视的效果大于你想要的效果要多得多。

网友:
严重鄙视!(跪求)
先看看《提问的艺术》

首先,说出,你对此问题,了解分析了那些书籍与代码与baidu.
对那些问题不懂。

然后提问。
一味索取的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网友:
0xFF,0x55,DATA1,DATA2

网友:
建议你找个645规约看看。呵呵。

网友(2012-06-29):
这个是要靠自己多琢磨的事情

网友:
串口其实是没有标准协议的,标准值定义了电器特性。只要你做的通信双方约定好一个数据格式就行了~!

网友:
怎么发送的,怎么接收不就行啦

网友:
我也问过串口方面的,我发的帖子里有个大侠回复的很好。你可以去看看,我手机上的不好怎么讲。用VB做的

网友C:
1.首先定义一个协议,如下,当然协议的头尾可以自己随便写。

55 DAT1 DAT2 AA
|      |        |     +------- 协议尾
|      |        +------------- 数据2
|      +---------------------- 数据1
+----------------------------- 协议头

2.协议定义完了,在程序里面咋实现呢?当然是判断协议头和协议尾了~例如:
在串口里面收数,并定义一个变量来存储。然后在弄一个指针,收一个数加一次。然后做个判断就行了,如下
if(UartRev0==0x55)&&(UartRev3==0xAA)
{
       DAT1……
       DAT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定义一个协议,如下,当然协议的头尾可以自己随便写。

55 DAT1 DAT2 AA

首先感谢下这位同行。从你说的我明白了很多。
其次我有个一直的疑惑想请帮忙看下。单片机串口一次接收是一个8位数据。然后RI置位(51系列)。那么我们一个协议里面包含了四个8位数据
报头,数据1,,数据2,报尾。那么程序怎么判断一次是否接收完成。如果发过来一个6个字节的该怎么取舍。是否接到四个字节就自行进行判断。
而且如果上位机不停的发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下这位同行。从你说的我明白了很多。
其次我有个一直的疑惑想请帮忙看下。单片机串口一次接收是 ...

有四位且报头报尾均正确的话就认为一次协议传输完成。至于多出来的那些,要看你怎么处理,一般是存在缓存里作下一次报文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