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0的仿真

楼主(2012-05-01):
在protues 文件夹中的  proteus 7 professional/MODELS/下把pcd_8544.dll文件添加进去。这样5110就可以仿真啦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模块是哪个版本下的(即适用于 Proteus 的最低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模块是哪个版本下的(即适用于 Proteus 的最低版本号)?

7.5版本的

网友:
那要下一个高版本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5版本的

谢谢回复。
“7.5版本的”

Proteus 7.4SP3 发布于 2008.11.14;
Proteus 7.5SP3 发布于 2009-03-21。
而这个模块文件的日期却是 2008-04-18,此时连 Proteus 7.4SP3 还没有问世,更没有 Proteus 7.5 了。
有点疑问。

网友:
我这么用不了啊

网友:
这个我用不了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2012-06-17):
看一下,找了好久,希望能用

网友:
能用,哈哈,不错
要分别把library和models里面的文件添加到proteus安装文件夹的对应地方,然偶在proteus软件中点P后搜索otto就找到了,是3110,和5110用的驱动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2013-07-22):
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