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家帮我鉴定一下一块芯片

楼主(2012-05-01):
不好意思啊,没图片

自已手上有块板子,有一芯片烧了,想换个但已经看不清型号

该芯片有20个引脚,芯片焊在USB接口旁边,USB接口接上U盘后,能自动读取USB中的文件。

网友A:
好歹也说下是什么设备/产品上的板子啊。。。你就这么一说让人怎么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说下是什么设备/产品上的板子啊。。。你就这么一说让人怎么猜。。。 ...

是我买的一块LED控制卡,就是我在LED控制软件上设置好参数后另存一个文件放在U盘里,
然后我只要把U盘接在控制卡的USB接口上,MUC能自动读取文件,我看这电路上,USB接口的数据
线是先经过这个芯片后再与MUC相连

网友:
看你在电子园也发了贴   也是一模一样的话  没有图片    你还真够无聊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南京沁恒的相关产品?

网友B:
芯片型号不清楚的话,一般很难确认,我本来想要你把电路板拍清楚点,可也木有,无语了

网友:
真是..........
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型号不清楚的话,一般很难确认,我本来想要你把电路板拍清楚点,可也木有,无语了 ...

现在已确认该芯片是U盘读写芯片,跟CH374,CH375,CH376等功能一样,我看了一下引脚与20脚的CH374最橡,但引脚还是有点不同,

这个芯片的6,7脚接USB数据线(+D,-D),9,10脚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