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438 AD12用于工频电压电流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题外话:
      知道阿莫论坛是在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时一个朋友说的,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宝贵的质料,尤其是大神很多……
     了解阿莫论坛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如同阿莫倡导的“友好交流气氛,乐于开源共享”,我想说“神马都是浮云,共享才是王道”……让俺们在这里建立知识的世外桃源……
      对于阿莫,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是很烦那些不经过思考就转载别人的论文或者观点(简称为观点吧),网上一搜一大把都是一样的,对的一样错的也一样,那么有用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把正确的东西拿来传承,dust丢掉,让经典延续,像教科书一样……有问题找阿莫,不说一定解决您的问题,但总能给您一些启发……来了就不白来
     对于相同帖子经行关联,这样时间久了就不怕乱,让后人找起来也方便……

言归正传:
    问题:将采集的模拟量(工频,许继测试系统提供)经AD12变换后,通过FFT变换的到50Hz工频电压,但电压很不稳定,一直怀疑是不是AD12初始化设置有问题,请大神们指点。(前提:硬件没有问题,FFT程序没有问题)

    先简单理一下思路:
          XT2外接晶振20M,进行32点FFT变换,5路AD12 顺序采样,TA0用于启动AD12;以下是各部分的程序:

void UCS_Init(void)
{
        P5SEL |= 0x0C;                                   //  XT2= 20M
        UCSCTL6 &= ~ XT2OFF;                       // Set XT2 On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DCODIV=1.045MHz,DCO 参考频率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32768Hz,SMCLK=DCO,MCLK=DCO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UCSCTL6 |= XT2DRIVE_2 ;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MCLK=SMCLK=DCO=XT2
        UCSCTL5 |= DIVS_1 + DIVM_1;                                                    // ACLK=32.768 ,SMCLK=MCLK=XT2/2
}

void ADC12_Init(void)
{
        P6SEL |= 0x03;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8;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CTL2 |= ADC12RES_2;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3
        ADC12MCTL4 |= ADC12INCH_4 + ADC12SREF_2 + ADC12EOS;        // ref+=VeREF+, channel = A4, end seq.
        ADC12IE |= 0x10;                                                                      // Enable ADC12IFG.4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void Time0_A0_Init(void)
{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625;                                                                       //800Hz
        TA0EX0 |= TAIDEX_4;                                                               //T/5
        TA0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ID_2;                           //SCLK/2,upmode, clear TAR, TA enable interrupt
}

     以上为初始化程序:频谱分辨率F=50/2=800/32;  进行32点FFT,采样频率Fs=800Hz;

     以下为中断程序:

//每800Hz进行一次采样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ADC12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FFT_Cnt;

                  if (FFT_Flag == 0)
                  {
                          Samples[0][FFT_Cnt]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Samples[1][FFT_Cnt]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Samples[2][FFT_Cnt]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Samples[3][FFT_Cnt]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Samples[4][FFT_Cnt] = ADC12MEM4;           // Move A4 results, IFG is cleared
                          FFT_Cnt++;

                          if(FFT_Cnt == (FFT_N-1))
                          {
                                  TA0CCR0 = 0;                                  //关闭TA0定时中断
                          }

                          if (FFT_Cnt >= FFT_N)                              //完成32点采样后停止采样,进行FFT计算
                          {
                                  FFT_Cnt = 0;
                                  FFT_Flag = 1;
                          }
               }
}

      FFT运算在main中完成,之后重新开启定时,采样。之前用PIC做的设备挺好……但在MSP430F5438中就有问题了,看了几遍Datasheet,和官方Demo也没发现问题在哪,折磨了我一个星期,用仿真器仿真看得到的采样值也符合规律,就是FFT后的结果不是一个定值……让人很是不解,我怀疑AD12中是不是有啥鲜为人知的地方没注意……没办法,求援助啊……

楼主:
大神们……抽点时间看看吧……

楼主:
依然如此……

网友A:
msp430F5438的晶振不是18M么?5438a的晶振才是2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5438的晶振不是18M么?5438a的晶振才是25m。

谢谢你的关注……High-Frequency Crystals up to 32 MHz(官方datasheet SLAS612C)

网友:
看看你的采样周期呢,

网友B:
1、内部基准是不准的,这样你要考虑。
2、采样是有延时的,ADC的电压不是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需要根据IC内部的电阻和电容等待。

希望你自己看下datasheet,user guide和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部基准是不准的,这样你要考虑。
2、采样是有延时的,ADC的电压不是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需要根据IC内 ...

谢谢……我没用内部基准……用的是VeRE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FFT后 有没有在插值一下。还有 有没有判断干扰的问题。

谢谢……加了窗后……精度 <3%,请问您一般判断干扰用的什么方法啊?我想把精度提高到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采样三个这个周期的 判断两个对应的周期 对应的位置上连续五次是不是插值很小的。 ...

那在对时间(实时性)要就高的话就有点问题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要快。我是1.111MS采样一次。

那是相当的……

网友D:
谁用过5438A的内部参考2.5V啊
  我的AD转换结果始终是0x0FFF
     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用过5438A的内部参考2.5V啊
  我的AD转换结果始终是0x0FFF
     什么原因啊

从结果看……我估计的原因有:
    1.参考电压2.5v的程序没设置对
    2.输入到AD管脚的电压大于2.5V,即饱和了
    3.片子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请仔细查找,先确定硬件没问题,在看软件设置

网友D:
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搞定了

能分享一下原因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原因不?

我的是参考电压没设置好
   你可以看看REF模块部分

楼主(2012-07-30):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参考电压没设置好
   你可以看看REF模块部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