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选Lock也会把28335锁死么?

楼主(2012-05-02):
接触DSP几天,使用CCS3.3,在例程基础上略作修改,在Debug模式下完成了一个简单的跑马灯程序,但是掉电后就没有了。

自己猜想应该是程序存在RAM中。就把CCS3.3编译环境改成Release模式,几番尝试,重新编译通过。

使用XDS510烧写,烧写过程中没选择 Lock ,这一点十分确认。

再上电,跑马灯没能运行起来--这个没关系,也许是程序存在错误。但是悲剧地发现,再想重新烧写程序时,要求输入Key......换回Debug模式也是一样。

我没有选择Lock啊,并且烧写过程中也没有出现电压不稳之类的异常,怎么会锁死呢?

网友A:
即使lock了工程也在你手上,key就在工程里,没有好担心的,关键是你要判断正确是不是真的lock了。

楼主:
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的lock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lock了工程也在你手上,key就在工程里,没有好担心的,关键是你要判断正确是不是真的lock了。 ...

如果真的 lock 了,key就在工程里,在哪儿呢?

网上找到一个解锁的办法,上传上来,是不是这样解锁呢?望指点一下。
现在不敢再贸然地尝试了,看28335的Datasheet里面有这句话:
The 128-bit password (at 0x33 FFF8–0x33 FFFF) must not be programmed to zeros. Doing so would permanently lock the device.

它有可能被“永久锁死”。如果是这样,那就彻底悲剧了。。。

楼主:
查看了我烧写进去的跑马灯程序的.out文件,最末一行是第 00024e10h 行,还没到0x33 FFF8。不知道是不是会自动把密码区0x33 FFF8–0x33 FFFF填0,如果是的话,那么就permanently lock the device了?

网友:
ccs不会自动填充;

状态位可以用gel提供的菜单看加密状态,也可以自己观察相应的寄存器;

/********************************************************************/
/* Code Security Module Registers                                   */
/********************************************************************/
menuitem "Watch Code Security Module Registers";

hotmenu CSMSCR()
{
    GEL_WatchAdd("*0x0AEF,x","CSMSCR");
    GEL_WatchAdd("(*0x0AEF>>15)&1,d"," FORCESEC bit");
    GEL_WatchAdd("(*0x0AEF)&1,d","     SECURE b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