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烧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2-05-02):
      去年3月份的时候买了台电脑。4月29日晚上(假期第一天),电脑的风扇(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自己忽然转起来了,吓了我一跳,然后闻到一股味。检查了一下,电源烧了。当时电脑没有使用,不过连着电源线。
    拆下来电源,发现电源板上有电阻烧了。电源为“酷炫风网霸W450    ”板子右下角有些字符"PFC  choke  SH1033 “。最明显的是Q1 、C8 、C25之间的,好像是R2(看不太清),附近的电路板也有点变色了。此外C4和U3之间的R35和R36也发黑,不过看不出来是不是电阻本来就是这样还是烧黑的。R27和R37也是同样的问题。特地请教一下,请问是什么原因?当时电脑都没开机,只是连着电源,这也会烧吗?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换了一个电源接上(补充:换的那个电源是航嘉的磐石400 2.0),一连接电源线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就自己转起来了(注意此时没有开机),开机键的小灯也亮了。把开机键的小灯连接线拔了,再接电源线,风扇还是转。拔掉所有外设,直接风扇和那个宽口端子,继续转。清理了一下主板灰尘,再试,还是如此。
    清理了一下主板灰尘,后来清了一下CMOS,连接上电源,不转了,我以为好了。然后把外设都接上,连接电源,还没开机风扇又转了。再清CMOS,再试,还是一接就转。今天早上又试了一下,接电源,不转了,按开机键,小灯不亮,电脑没反应。拔下电源接头再试,呼呼风扇又自己转起来了。
    请高手请教一下,原因在哪儿,该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
这种杂牌电源还是不要用了……

楼主:
补充一下,换的那个电源是航嘉的磐石400 2.0,但是用这个还是一连接电源线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就自己转起来了,如1楼所述。

楼主:
主板上没看到坏的元件...

网友A:
有的电源本来就是刚插电的时候就自己启动了

网友:
主板上开机的跳针是不是和地短接了,如果没有短接,那就是那个跳针电压太低,平时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那里电压有5V左右。

楼主:
没有短路,小指示灯还亮。连接上电脑电源,测量蓝线和白线连接的两个插针之间的电压(此时蓝线和白线已拔下),电压从3.3V逐渐升到4.8V左右。
测量主板上对应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的插针之间电阻为22.87K;
另外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接开机键小指示灯,不安开机键小灯就亮,这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源本来就是刚插电的时候就自己启动了

那种启动时暂时的,好像只是电容冲一下电,风扇会转一下就停了。
问题是 开不了机 ,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电源输出的排线含最宽的两排的那个头子,里面有一个绿色的线,那就是开关,接地则Power on。如果把那根绿线和任意一根黑线(地)用镊子短路到一起,电源就开了。
你的电脑现在不按电源键电源就工作,说明主板对该绿线有误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种启动时暂时的,好像只是电容冲一下电,风扇会转一下就停了。
问题是 开不了机 ,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 ...

不,有的电源会启动的,我以前见过,一上电电脑就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有的电源会启动的,我以前见过,一上电电脑就开机了

噢,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接开机键小指示灯,不安开机键小灯就亮,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接开机键小指示灯,不安开机键小灯就亮,这正常吗? ...

这个也都有可能的,你只要能够正常关机开机就行了,其他状态不好说的,有的电脑关机后鼠标键盘都还有电呢

楼主:
昨天去修了一下,主板也坏了,换了个主板。问维修人员电脑电源烧坏(电脑都没开机)的原因,他说可能是电压不稳。
请教一下,关机状态下电脑电源烧坏可能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电源烧坏会引起主板烧坏吗?

楼主:
电脑电源被烧坏原因:
主板问题导致
   主板的问题,一连烧了三个电压,换了块主板就好了[1]。
2.电压不稳所致,出了这种事情要看看周围同样问题的有没有
  a.电源电压过高,一般设计电源电压不超过250VAC,一旦超过,即使很短时间都有可能损害电源[2]。
  b.雷击;
  c.电压过低。电脑ATX开关电源有一定电压适应范围,大多在交流160V--240V之间。输入多有负温系数的热敏电阻限制浪涌电流。有些劣制电源将这一热敏电阻取消,故开机瞬间电流较大,从而易烧保险管和整流桥[3]。因为当市电电压偏低时,电源为保证正常的输出功率,需要更大的电流输人,这样就会造成更高的温升,最终造成电源被损坏[4]。
3. 负载过大,主板大功率元件损坏导致电源损坏
  超额使用,由于成本问题,电脑电源的设计功率裕量很小,一般达不到标称值,例如标称300W的电源实际上最多连续输出200W左右。若你当作300W使用时,长期运行造成提前损坏。
4. 电源内部元件老化
5. 接线短路
  a.蟑螂爬进去,导致短路;
  b.金属片导致短路;  c.进水;  d.灰尘多;
  e.负载有轻微短路或间歇性短路导致电源被烧坏。对于这点,应重点检查板卡的安装情况,避免安装不当造成的板卡间短路或板卡与机箱间短路造成的故障[5]。
6. 电源质量
    可查到的:电源艾硕380,电脑已正常关机。啪的一声烧毁。同一个插座上还有另外一台电脑,采用航嘉冷静王钻石没有问题[6]。电源型号是“酷旋风网霸W450 ”,当时没开机,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自己呼呼转起来了,然后一股糊味(换了航嘉电源,风扇还是上电就转,维修说主板也坏了,换了主板)。
零线有问题
    接触不良电源换了N个。接好就没问题了,特别是铝线和铜线连接点[7] 。
插座问题
  把电脑的插头直接插在插座上了,最好用一个多用插头来进行过度[8]。
[1]http://club.china.alibaba.com/forum/thread/view/9_21239220_.html
[2]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4683965.html
[3]http://www.dzsc.com/dzbbs/20061031/200765211437109580.html
[4]http://www.help315.com.cn/fault/htmldata/detail/2010/07/26/5819.html
[5]http://www.help315.com.cn/fault/htmldata/detail/2010/07/26/5819.html
[6]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3231358#finish-loading
[7]http://bbs.txwb.com/thread-394137-1-1.html
[8]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46839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