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sp 或者 fpag外挂2g ddr2方案

楼主(2012-05-02):
最近准备做一项目,需要用到2个G的SDRAM。好像DSP没有可以外挂到2G SDRAM的。用FPGA搞好像难度又有点大。请教各位提供个参考方案。

网友A:
现在有FPGA带硬核的DDR2/3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FPGA带硬核的DDR2/3控制器

能否给个具体的型号呢? 最好是altera的

网友:
是2GB还是2Gb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带硬核DDR控制器的FPGA是X的Spartan6和A的Cyclone5

楼主:
是2GB  就是一般电脑内存的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GB  就是一般电脑内存的容量

目前貌似没有FPGA带支持如此大RAM的硬核控制器
只能用软核

网友:
硬核的地址线和BA线是可以指定的吧。软件逻辑才是需要自己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