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_Embedded_Workbench 软件遇到调用h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如何在main.c文件下添加.h的文件啊?

网友A:
main.c里面写
#include   “xx.h”
路径设置好不就得了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怎么设置路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in.c里面写
#include   “xx.h”
路径设置好不就得了么

楼上说的对,就这样

网友:
红圈里设置

网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1834-1-3.html
还有这个,刚看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