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引脚少(8 个就够)成本低,带I2C的MCU

楼主(2012-05-02):
RT,谢谢。
价格最好在1.5RMB之内,由于是工作在I2C从机模块,IO模拟太麻烦了,所以最好带I2C接口,4个IO就够了

网友:
估计还得需要模拟I2C,很少有完全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
价格便宜的 都是不带的 自己写写也不麻烦 当锻炼了

网友:
stm8s003f3
stm8s103f2
不知到满不满足要求。

网友:
I2C SLAVE用IO口模拟基本上是找死.

网友:
FPGA ,状态机直接搞定,不懂就去FPGA区问 不过成本要吓死你 不知道那边会有人提供CPLD的方案给你没有

网友:
I2C SLAVE 主要是时序跟不上,按I2C启动条件,SCL=1,SDA=↓启动(我有没有记错?),至少要用一个外部中断来捕捉。否则肯定来不及响应。400KHz的总线频率。

网友:
用IO模拟I2C从机,基本没可能

网友:
我就做过用IO模拟做从机的,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盛群的有从机I2C,不过没有这么少IO的

网友:
LGT单片机就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用LGT   才1。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