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又来请教关于删除线程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文档里说,被删除的线程真正释放内存是在IDLE线程里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用户的线程一直占有着CPU,让IDLE线程不能运行的话, 被删除线程就不能做到真正的删除了是吗?? 求前辈指点~

网友:
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一直占用CPU的应用,任何应用都应该尽快释放CPU好进入IDLE状态,(IDLE线程中做低功耗处理)

网友:
对!
算法应该尽快使IDLE运行。
一般来说带OS的有个CPU使用率参数,对嵌入式来说有个范围。

网友:
是的,如果你优先级最高的线程里面有一个没有主动释放CPU的死循环,那么整个OS都会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