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做红外触摸屏用什么主芯片好?

楼主(2012-05-02):
      我是做红外触摸屏硬件的,现在想把软件也实现起来,但是不知道用什么主芯片好, 最好是带USB的,能支持多点同时触摸, 芯片最好是主流芯片,速度能到40MPS以上。有这方面高手的话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需要带ADC吗?

网友:
你指的硬件是什么?难道不包括主芯片吗?

楼主:
带ADC更好,不带也行, 外置一片ADC会更快;

硬件当然包括主芯片啊,兄弟,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红外的能做多点触控么?这个不是主控决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能做多点触控么?这个不是主控决定的吧...

现在市面上很多多点的了,有见过32点的

网友:
我有块现成的17寸红外触摸屏,就是没搞出驱动来。气死我了

网友(2012-08-28):
C8051F
STM32F103RBT6
PIC32MX4XX系列的都可以

网友(2013-03-14):
早期89S52,单点和2点,ATMEGA8,ATMEGA16,C8051F320,C8051F340,STC12XXX,STM8XXX,STM32F103配合其他硬件现在可以做到32点或者以上

网友(2013-08-21):
STM32F103系列即可

网友(2013-10-12):
满大街的CPU都可以,看你的算法要求的性能了!!!算法复杂可以考虑M4核的。

楼主:
这个贴可以结了,我已经解决很久了

网友(2014-09-12):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可以结了,我已经解决很久了

可以的话分享下解决方案可好

网友B(2014-11-28):
STM32F103就可以了,支持10点触摸,可以内线交流。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就可以了,支持10点触摸,可以内线交流。

方便分享一下电路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