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买到假货了,大家来看看图片

楼主(2012-05-02):
第一张图片的芯片第一个脚处有点点的是假的不能用,不走时

第二张图片的芯片第一个脚处没有点点的可以正常使用

第三张图片的芯片第一个脚处没有点点的也可以正常使用,郁闷了这上面生产日期是03年的吗?怎么现在还能买到03年产的东西?

网友:
这个芯片假的不应该吧,没多钱的芯片
是不是I2C时序有些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03年的吧,03年nxp还叫philips呢

网友:
质量差点的吧,也可以说是假的,唉!!

楼主:
呵呵,一样的电路,一样的程序,第一个图片的那种就不行,不走时间。其他两个可以正常走时。另外第一个图片那种价钱1元左右,另外2个价钱2元左右,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这东西的确有假的。我用过至少3万片了。2月份时发现在网上也有,0.65元一片,注明国产……

网友:
用过,    0.7元的,也给退了。  可以用质量不稳定

网友(2012-08-04):
噢!原来国产的性能不稳定啊!

那还是要用进口的啊!

网友:
图片太小还是amo这logog打得太大了,都挡住了年份字符了,

8563,有封装测试地不同的。

网友(2016-03-28):
可能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下面的芯片高温时时间变慢,而且是很离谱,半天就几十分钟了。芯片后面还多了CHINA这个字符。

网友:
这种芯片国产的山寨的很多...................这些出货量大的,晶圆要求又不高...........很容易抄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