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资料怎么没极限参数说明?

楼主(2012-05-02):
armok: LGT的资料我看了,里面怎么没极限参数说明?如工作温度,I/O的驱动等。
是不是还有更全面的资料没有公开?

网友A:
我们计划在芯片量产出货时更新电器参数部分, 因为参数会有一些变动, 所以没有公布在手册上。
估计会在这个月底逐步完善电气参数部分。

楼主:
工作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计划在芯片量产出货时更新电器参数部分, 因为参数会有一些变动, 所以没有公布在手册上。
估计会在这 ...

工作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A:
-40C ~ 85C,
高温已测试到80度, 低温已测试-20C
更准确的数据会在后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 ~ 85C,
高温已测试到80度, 低温已测试-20C
更准确的数据会在后续更新。 ...

这个范围与AVR比还是有点距离,AVR的是-55~+1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范围与AVR比还是有点距离,AVR的是-55~+125;

呵呵, 你说的是什么级别的啊?
-40 ~ 85是工业级的标准了。
下面是ATMEL的MEGA8A的工作温度, 而且大部分ATMEL的也是这个范围:

楼主:
怎么FAE给我的资料上都是-55~125,
他们的资料乱写的.
怎么上图啊?不会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说的是什么级别的啊?
-40 ~ 85是工业级的标准了。
下面是ATMEL的MEGA8A的工作温度, 而且大部 ...

这颗IC也会有TQFP-32封装的吗?
有这个封装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55~125这是汽车级吧,降频使用还能上150

网友:
这个温度范围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
-55~125军工级了吧!

楼主:
资料上就这样写的,可能就是军工级

网友:
看你头像,不会是做军工的吧,LGT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