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芯片最大能转换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05-02):
我在实际做时,最大只能检测到2.5v的输入电压,再高就读不到了,为什么?我的连接方法:参考电压是5V,供电是5V,GND(单极性)

网友(2012-08-09):
只能到vref/2.

你的换成双极性, 分压 AIN- 接你输入电压的/2

网友(2013-04-02):
你的基准是2.5呀,PGA最小是1

网友(2013-12-03):
参考电压是不是选的的1——2.5啊,要选2.5--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