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6221的C语言解码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2012-05-02):
#include<reg51.h>
//根据自己的接线来改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led = P3^7;          //指示灯
////////////////////////////////////////////
//定义数组IRCOM,分别装解码后得到的数据
//IRCOM[0]   低8位地址码
//IRCOM[1]   高8位地址码
//IRCOM[2]   8位数据码
//IRCOM[3]   8位数据码的反码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RCOM[4]=0;
bit flag=0;
/********************/
void delay014ms(unsigned char x);    //x*0.14MS
void IR_init(void);

void delay014ms(unsigned char x)    //x*0.14MS STC10F04延时约0.15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25; i++) //13
     {;}
}
}
///////////////
//初始化
////////////
void IR_init(void)
{
   EA=1;
   EX0=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IT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
//////////
//解码过程
//////////////
void IR_CODE(void) interrupt 0   //在外部中断子程序中解码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014ms(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014ms(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014ms(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014ms(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014ms(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
}
   if (IRCOM[2]!=~IRCOM[3]) //不等的话表示解码失败
   {
IRCOM[4]=0;
EX0=1;
      return;
    }

   flag = !flag;//pro();//解码成功后运行的程序

//如果解码成功,flag就取一次,在主程序中,就根据flag的值来闪灯,
EX0=1;
return;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R_init( ); //初始化外部中断0
     flag = 0;
     while(1)
           {
         led=flag; //正确接收后的led闪灯的现像。
         //if(flag)
        //   {
       //     led =!led;
                    //     delay014ms(1);
       //   }
       // else led=1;

       }
    }
为什么用STC12LE5A60S2就是不能解码呢???????????????大神求救呀

网友:
原来用什么mcu可以解码??at89c51 ???
如果是,那么要修改delay延时时间

网友:
建议:
别用delay延时、while等待电平变化……去解码,修改麻烦也容易卡机,
NEC解码很简单,用外部中断(下降沿) + 定时器 检测信号周期,状态机方式解码,
想省资源的话一个定时器就行,先用定时器外部计数扩展成外部中断,有信号触发中断后再计数解码

楼主:
大虾,可否给小弟一个代码,我现在需要用到,求求大虾了,NEC 解 码真的是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