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下手入了优利德UTD2052CEL示波器

楼主(2012-05-02):
考虑再三,终于下手入了优利德UTD2052CEL示波器。
请大家评价。
试试我的10V简易基准:

楼主:
怎么发不了图片呢?

楼主:
寻求图片发送方法?

网友:
图片应该可以发的,但不能太大

网友:
先上图吧,有图有真相!!

楼主:
淘宝网价格1345.00RMB.

楼主:
UTD2000L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 -> UTD2052CEL 返回

技术指标

特征 UTD2052CEL
带宽 50MHz
上升时间 ≤7ns
实时采样率 1GS/s
等效采样率 50GS/s
垂直偏转系数 1mV~20V/div
记录长度 2×600kpts
扫描时基 2ns~50s/div
触发类型 边沿、脉宽、交替
波形参数自动测量 28种
硬件频率计 6位触发频率计
接口 USB OTG
数学值 加、减、乘、除、FFT
界面显示 彩色
附加功能 独特的屏幕拷贝功能
一般特征
电源 100-240VACRMS,45-440Hz,CAT II
LCD尺寸 对角178mm (7英寸)
机身颜色 红色+灰色,象牙白+灰色
机身重量 2.2Kg
机身尺寸 306×147×122 mm
标准配件 探头二根(1:1,10:1可切换)、电源线、软件光盘、USB连接线(UT-D06)
标准包装 内外纸箱、说明书、保用卡
标准包装数量 2台
标准包装尺寸 450×420×280 mm
标准包装毛重 8.2Kg(大约)

网友:
有机会也要买一个啊

楼主:
还是传不了图片呀?

楼主:
借用一张厂家图片。

网友:
多少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网价格1345.00RMB.

数字示波器会越来越便宜的。

网友:
价格高了

网友:
据说那个800*480点子是一个采集点用4个像素点显示==400*240

网友A:
8位AD垂直只有256个点,用480的屏就是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位AD垂直只有256个点,用480的屏就是装B。

双通道呀

楼主:
与泰克TDS2002对比

网友:
50M有点低呀

楼主:
不搞高频时50M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mark 便宜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
我也想买个在家里做PARTTIME

网友:
优利德8M和16M存储深度的也给整出来了,≥150000 wfms/s波形捕获率,有用过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AD垂直只有256个点,用480的屏就是装B。

请问大胡子,泰克和谱源的不也是8位AD吗?
况且谱源的100兆示波器用的AD是超频的AD9288BSUZ-40;
而优利德UTD2052CEL示波器用的AD是AD9481BSUZ-250!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选优利德啦?别人推荐谱源时,我坚决不买!

楼主:
优利德UTD2052CEL示波器发AD照片

网友:
这快就拆了,谢了

楼主:
牺牲保修也要告诉大家真相。

网友:
不错。价格有吸引力。。。。
有时间搞一个。。。

网友:
这个以前用过.但是不好用,马上就退掉了.换了DS的

网友:
ATTEN安泰信100MHZ彩色示波器ADS1102C保修三年  价  格: 1418.00元

网友:
准确地说,应该说是不适用.

网友B:
利利普那款8寸超大屏质量怎么样,2200左右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泰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胡子,泰克和谱源的不也是8位AD吗?
况且谱源的100兆示波器用的AD是超频的AD9288BSUZ-40;
而优利德 ...

我意思是8位的AD用不上480的屏。

网友:
优利德的示波器有一台,但不是很好用

网友:
价格挺吸引人

网友:
优利德还是普源无所谓,我觉得都一样。安捷仑和泰克的伤不起,等哪天发财了买一个玩玩吧。

网友(2012-06-14):
等一等再出手,UT的弹出式宽屏快出来了,每点1个像素,价格也公道,做工还可以

网友:
和泰克比差很远,100ns的时候,波形都是乱的.而且,那个光标移动起来痛苦的很,当然了价格很便宜,

UTD2102,我的型号,100MHZ

网友:
屏幕的话,一般国内低端的都是梅格子显示25个点,垂直上用于显示的点为25*8=200个点,多余的都是把几个点压缩成一个点。
波形捕获率的话,不知道有没有 Trig‘  Output 口,有的话就直接可以测试了,估计没有多少。

网友:
不错,屏幕给力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B:
利利普那款8寸超大屏质量怎么样,2200左右

我也关注到了利利普,哈哈,入手了没有?

网友(2013-03-05):
想了解我们的示波器,可以跟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