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MPLAB X IDE 有没有人测试过呀?

楼主(2012-05-02):
最新的MPLAB X IDE 有没有人测试过呀?

网友:
不好用,1、JAVA版本还有限制,2、配置位没找到在哪里设置,看样子只能写代码里了,3、ICD2已经衩彻底放弃了

网友A:
It is a piece of shit.

typical of anything Microchip.

网友:
用过,还好.
就是对电脑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不好用。
需要java支持,界面是漂亮了一些,不过还是不习惯。

网友:
Microchip最没有前途的IDE!运行相当的慢!
MPLAB X垃圾!

网友:
不錯的IDE,只可惜要裝JAVA有點不爽。用起來比MPLAB方便多了。不過要花時間適應。

网友:
我是一开始就用这个IDE的;不和Microchip的8.x系列比较(丫的,8.x系列的设置太繁琐,且没

有文件标签,),IED X优点就是易用,支持插件(这个还没开始用),配置位可以通过GUI界面直接配置

,然后生成代码;但是速度稍慢,编译链接等速度的和IAR系列的编译速度有较大差距,比NIOS gcc系列要

快点;但是PICKIT3用起来真是很shi,是我用过的最慢的debuger,可能不是正版的原因吧。

楼主:
是用,试用了几天,调试变量的窗口也不是很好。

网友:
关键是不支持ICD2,我们实验室的一大堆ICD2啊...而且ICD3很贵的样子

网友:
感觉速度很慢

网友B:
我来谈一下我近期使用MPLAB X V1.10版本(目前最新版)来编写PIC18F4520单片机程序时的一些小经验。
1、开始安装MPLAB X时就发现要先安装java。对它感到有点失望。
2、建立工程时和MPLAB 8版本思路完全不一样,只能通过向导的方式来建立。
3、不需要像MPLAB 8分什么编程和调试两种工具菜单。使用了几个集成键。比如按下“debug main project”按键就会先编译程序-->烧写程序到芯片-->自动进入调试模式并且运行程序。
4、当调试完一个程序的时候,想使用IDC2.5USB来下载程序,在菜单里死都找不到这个按键。看官网视频都说可以支持ICD2的,折磨我半天,后天在官网上后续说明文档才发现说不支持了。因为ICD2硬件所限制,不能满足要求。我晕! 气死我了。呵呵。我的ICD2.5没有用了。
5、既然ICD2不能用了。ICD3又太贵,只能用PICKIT3,比较便宜和实惠。速度还可以。
6、配置位一定得用代码方法来写,不能像MPLAB8有配置菜单。(暂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pragma config OSC=HS,WDT=OFF,LVP=OFF,DEBUG=ON,PBADEN=OFF //可以使用此方法配置
7、不需要像MPLAB8那样必须添加链接文件,MPLABX会自动判断的。
    但是如果你要声明一个大数组,那得用上链接文件了。
8、如果你想在文件当中使用中文注释的话,那就必须注意了。文件类型一定要改为GBK,GP2312,GB18030的一种,我改为GB2312,其他没有严格测试过。道理是差不多的。GB18030只不过支持更广而已。
9、编辑窗口非常好用,这个是让我比较满意的。不像MPLAB8那么笨。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像楼上所说的慢。我感觉还好。
  以前就是我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总结。

网友:
难道MICROCHIP要直接简单粗鲁地把这个工具做成跨平台的?

网友:
速度慢,不支持ICD2,不是很喜欢。一直是8.x系列+UESTUDIO

网友:
上次在pic召开的培训会上,pic的人要求大家用,介绍说非常好用,就是还没有时间去摸索和实践。

网友C:
我这是kit3 , 这个支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kit3 , 这个支持吗?

支持的,看下12楼我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的,看下12楼我的回复!

谢谢 是我看贴没看仔细...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B:
我来谈一下我近期使用MPLAB X V1.10版本(目前最新版)来编写PIC18F4520单片机程序时的一些小经验。
1、开始 ...

刚刚把KIT3连上电脑,没有识别。不知道是不是MPLAB X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pic的开发工具,从软件到硬件都很垃圾,但是芯片本身还不错。有这么强的实力,为什么就不能做出像样的开发工具?

网友(2013-08-31):
mplab x是我用过最烂的ide,速度慢,功能RZ,用着生不如死。唯一的好处是跨平台,可在Mac上开发pic了。
相比iar甚至mdk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难道MICROCHIP要直接简单粗鲁地把这个工具做成跨平台的?

looks that way. I guess they never looked at the number of real developers who develop "cross platform".

the sad thing is that their chips are top notch. I use hi-tide for 10/12/16f chips, and emblocks for 24f. I don't use 18f chips because there aren't good tool for them.

网友(2015-06-22):
引用 网友A:
It is a piece of shit.

typical of anything Microchip.

MILLWOOD0 are you Chinese?
怎么老是用洋文啊?

网友:
还是老版本的好用,新版本的错误都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