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清晰,24L01真正实现多通道通信

楼主(2012-05-02):
程序简单易懂,非常清晰,实现两个节点互传数据,只用一个按键就可实现,改任意节点发送地址可实现换通道通信,我只测试一对一,但程序以实现一对六,节点可参考程序任意加,自己参考前辈写的,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呢?

你好快,刚传完~

楼主:
//用户自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大家把这个放到reg52.h中,不然会出错

网友:
拜读一下啊!!!

网友B(2012-06-29):
按正规的程序操作,应该都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正规的程序操作,应该都可以实现吧

当然可以

楼主(2013-03-18):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

呵呵,不可能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给力的哦@!!!!

网友D:
请教,多发一收时,为了减少数据碰撞。1、采用收端轮询请求数据,2是发端互相通知请求发送数据,还是简单采用自动重发策略,哪种方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多发一收时,为了减少数据碰撞。1、采用收端轮询请求数据,2是发端互相通知请求发送数据,还是简单采 ...

这个比较专业,我也不是太懂,感觉从发比较好,因为接收端有成功应答给发送端,如果碰撞那么接受肯定不成功!

网友D:
多个发送端的发送频率是一样,但是相位是随机的。如果是实时数据,怎样让发送端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个发送端的发送频率是一样,但是相位是随机的。如果是实时数据,怎样让发送端同步? ...

这个不太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