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lox-neo_6M 上电没反应

楼主(2012-05-02):
原理图如图。按照说明书,上电之后串口上就应该有数据输出啊。我用示波器也看不到有波形。
不知道哪里错了,这个模块连个显示都没有,也不知道错没错。
应该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吧,就算匹配不好也该有输出啊。
求助。

楼主:
还有那个u-center可以测试ublox6 系列的模块么?

楼主:
测试后发现RX 和 TX都是3.3v 而mega 的TX为5v Rx基本为0v 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
原来是8 9角没有接到一起!大家共勉。那个手册上有一句8 9脚必须接到一起,但是给的原理图上没有
接到一起。接上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2012-11-26):
求说明书~~~929250157@qq.com

网友A(2013-10-24):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u-center可以测试ublox6 系列的模块么?

问下楼主,22脚接的那是什么,手册看着是接电池,直接给个VCC不行吗,还有就是14,15脚为什么加个拨码开关呢,困惑求解 12年的帖子,不知道楼主还能常逛论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22脚接的那是什么,手册看着是接电池,直接给个VCC不行吗,还有就是14,15脚为什么加个拨码开 ...

很荣幸,我还健在~
22管脚电池是用来备份设置的。就是你的gps要通过寄存器设置才能满足你工作要求,但是断电就没了,你不能总设置,所以提供了备用电源,保持设置,叫什么热启动之类的吧?
拨码是为了调工作模式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荣幸,我还健在~
22管脚电池是用来备份设置的。就是你的gps要通过寄存器设置才能满足你工作要求,但是 ...

我可没有咒您的意思,是看到12年的帖子,不知道还长逛论坛吗。。嘿嘿。。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荣幸,我还健在~
22管脚电池是用来备份设置的。就是你的gps要通过寄存器设置才能满足你工作要求,但是 ...

老大,不知道还在吗,我的接了以后用示波器看有波形,可是串口调试助手没反映呀,需要发送什么命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u-center可以测试ublox6 系列的模块么?

老大,不知道怎么搞的,把6M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