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E 与 MAX485 互接问题?

楼主(2012-05-02):
主机是SP3485E 3.3V 设备是MAX485 5.0V

SP3485E 3.3V 与 MAX485 5.0V 是否可以互接?(因为SP3485E VCC 目前是 3.3V)
如果互接是否会造成 SP3485E VCC 会变成 5.0V 倒灌进去?

网友:
互接的一般是 AB 端,,,具体看你设计的电路,连vcc都互接???

上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