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t2262/2272能实现数据传输吗

楼主(2012-05-02):
比如我想用2262发送10,2272能否输出10。

网友A:
可以的,可以慢慢地传输数据,控制好逻辑引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可以慢慢地传输数据,控制好逻辑引脚就行

我好像明白了,是不是4位4位的传数据。

网友:
自己定个协议就行,比如:

4位引导码 + 4位引导反码 + 4位数据(一字节数据的高4位) + 4位数据(一字节数据的低4位)+ 4位校验和

4位引导码 + 4位引导反码 + 4位数据(一字节数据的高4位) + 4位数据(一字节数据的低4位) + 4位数据(一字节数据反码的高4位) + 4位数据(一字节数据反码的低4位)

……

网友:
感觉控制起来有些麻烦的。速度应该挺慢的。楼主成功了,别忘了分享一下啊。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不用单片机解码,从2262的D0-D3端与单片机IO口连接,单片机发出数据。对应的2272的D0-D3与另一个单片机相连,读出数据。具体实物还没有,看了一下使用手册,不知道我的想法可不可以。

网友(2013-09-30):
应可行的,我试了一下可以,可能过些时间打板再试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自己定义个传输协议就是